[照明] 极简的LED灯板

楼主(2024-12-01):
今天更换家里卧室灯的灯板,原因是开灯轻微闪烁,过一会儿就好。今天是换另一个房间的,感觉有点暗,就一并把这个有点闪的换了。

经过测量使用的是2835的LED,一共12颗灯珠采用串联的方式连接,中间220V进入后接一个MB10F整流桥,后面负极端接了一个9R10电阻,还有一个很小的四脚芯片,好像型号被故意磨去了。
昨天好像在哪里就看到一个帖子,有人就说,一个小芯片就能把220V直接接入,挺神奇的。

网友:
插排LED指示灯就一个电阻就降压用了,也没事。

网友A:
这个用手机摄像头照一下看会闪吗?

网友B:
应该是普通玻纤板吧

网友C:
球泡很早就用了。。。有专门3W 4.5W的灯珠和方案。。。
12W还是第一次见到,应该实际功率低于8W吧。。。

这玩意玻纤板根本不导热。都不用做这么厚,那种0.6~0.8mm板子都够用了。。。

网友:
连一个电容都舍不得上

网友D:
注意散热,要不然分分钟死给你看

网友E:
L N的锡珠挺圆润饱满

网友:
确实简单,散热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丰俭由人,人家有贵的,买多少钱的,就给你焊多少钱的器件,一块板子通用

网友:
小芯片是整流桥堆,整个电路就是灯片串联加一个限流电阻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普通玻纤板吧

不是,还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泡很早就用了。。。有专门3W 4.5W的灯珠和方案。。。
12W还是第一次见到,应该实际功率低于8W吧。。。

透镜外壳上标签18W呢,扯不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散热,要不然分分钟死给你看

也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 N的锡珠挺圆润饱满

这焊线的应该是个老司机

网友:
已浓缩成“精华”了。

网友:
就是灯片串联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手机摄像头照一下看会闪吗?

电容省掉了,肯定有频闪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