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墨点鹰门禁系统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24-12-01):
在一工地捡到这个门禁人脸识别主机,可以正常开机,人脸也可以识别。屏幕上有IP地址输入主机IP地址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这种密码不好解吧

网友A:
这个4g网卡还是走的USB?

网友B:
有那几个电池就够了,破解了也没啥用。密码可以先试下admin。

网友C:
应该有地方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这种一般在电路板上

网友:
如果没有改密码的话,找官方要默认密码,要是改了就只能重置了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破解了有什么用

网友D:
有动力就一定能破解

网友:
没必要破解   直接转手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g网卡还是走的USB?

不是的,小板上插了一张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几个电池就够了,破解了也没啥用。密码可以先试下admin。

电池应该也不是什么好电池,破解了就可以用来一个人脸门禁机,试了admin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地方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这种一般在电路板上

在主板上没有找到恢复出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动力就一定能破解

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