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洗衣机脱水电机电容CBB60

楼主(2024-12-01):
在某宝买了一个洗衣机脱水电机电容,更换后用了半年多,就损坏了。

拆开后发现,外形很大的电容,原来只是一个大外壳,里面装了一个小电容,用蜡把小电容固定到外壳上,怪不得不耐用呢!

楼主:
电容刚买来时,测量容量为6.2μ,用了半年多损坏时,容量仅为1.54μ。

表现为脱水电机启动困难,通电很长时间才能转起来,转速慢且无力。

换新后恢复正常,只是不知道新换的电容能用多久?

网友:
买铝壳的那种,估计要好些

网友:
生产厂家玩假大空啊,鄙视造假。

网友:
套娃电容,山寨科技。

网友:
无语,很多假冒伪劣都这样。

楼主:
多谢“猪小呆”的解答和推荐,

我只见过塑料壳的CBB电容,不是你告诉我,真不知道这种电容还有铝壳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热心解答!

网友:
里面没有线圈?看起来也蛮像一回事,谁知道都是套娃产品。

网友:
这种假电容最泛滥,应该要买品牌的

网友:
只是为了安装尺寸,搞了个这么大的壳!

网友:
厂家为了赚钱真是煞费苦心。

网友:
其实,本源是监-管加民风

网友:
这电容也换了几个的但没拆过,原来里面是个小电容啊,难怪很轻呢

网友:
这还不如找个旧的拆机件

网友:
现在买个元器件都是各种翻车,鱼龙混杂啊

网友:
能用几年也不错了哦

网友:
假的,大外壳套小电容

楼主:
非常感谢“wgm468”和“家睦”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