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 RTX3050 6G 1650 K620 Win7系统 看视频CPU 占用一样??

楼主(2024-12-01):
  本想换个显卡  用了三个Win7系统  都一样, 驱动肯定打好的  新老版本每个都试过3个,看同一个是视频 CPU占用都是一样 1080 10%  4K 30% , 什么情况  看来以后要换平台 ……

  3050 6G  Win7 不适合,驱动不好打  各种问题  风扇不转  待机内存控制器占用40%  ……

  明天上图  ……

网友:
核心有缺陷?

网友:
网上人均4090,小心大佬嫌弃你

网友:
播放器开硬解了吗?
Windows10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目前解码是显卡负责还是CPU负责

下面这个图就是PowerDVD21播放4k蓝光ISO文件的时候亮机卡的占用率

网友:
CPU占用也不高啊,具体配置是什么?

网友:
为啥都钟意win7?  steam玩不了,usb3.0,nvme,显卡驱动什么的也不好用,折腾玩除外......

网友:
和CPU关系更大吧

网友:
显卡没有动起来?

楼主:
看 天天显卡吹的要命  上来一试   跟老K620没有区别  哈哈

跟平台有一定关系  但是 视频解码 多少强一点也可以说  竟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