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边机1/4夹头能不能用6mm铣刀

楼主(2024-12-01):
铣金属的钨钢铣刀柄径6mm,装到1/4的夹头上能锁紧,锁紧后看夹头还有缝隙,应该是完全锁紧了吧

这样使用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吧

网友A:
6.3到6对弹簧夹套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到6对弹簧夹套差别不大

就这种

我就怕端口处锁紧了,里面不紧

网友:
只要不打滑就行

网友B:
尽量换6mm夹头吧,安全起见。我的修边机可以用er11的夹头,我直接就买了一整套er11,用来夹各种铣刀。

网友C:
塞点铁皮试试看行不,你这铣木头的我估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换6mm夹头吧,安全起见。我的修边机可以用er11的夹头,我直接就买了一整套er11,用来夹各种铣刀。{:013 ...

嗯,买了个6mm夹头,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点铁皮试试看行不,你这铣木头的我估计没事

塞铁皮肯定不行,不同心了

网友:
这东西同心度要求很高,尽量用适合型号的铣头

网友:
晕,修边机铣木头的你在这谈安不安全。只要夹紧不晃动,开机不振就行了。

网友:
还是用匹配的夹头,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