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65寸电视没修好买个二手换上

楼主(2024-12-01):
2019 年买的小米 65 寸电视,2024 年夏天 刚开始最左边三五公分有竖纹,用了半年今天突然半边都是白的,网上视频看的好像是液晶屏边板的问题。什么割pcb 排线,手摸芯片,拆贴片电容都看了,觉得还是不敢乱操作,小黄鱼问了下远程维修的,说找个压屏的,屏坏了。问了一下卖屏的说 1450 不含运费,死马当活马医拆开试试,分别拔掉逻辑板到边板的排线,发现是右边边条的问题,想着先摸后割试试看,谁知道摸到右边边条就闻到一股糊味,发现右边的边条排线烧了一个窟窿

网友:
LZ最终买了台二手电视机吗?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标题不是写了么,”没修好买个二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A:
这电视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一摸烧了个窟窿,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现在的低端液晶电视虽然便宜但是用料缩水非常严重。

网友:
没看见窟窿那个

网友:
这个明明是没有修好,买个二手的是另外的事情了。

网友:
烧了个窟窿,这么厉害

网友B:
买个小耳朵软板,再焊回原位,应该能修复。

网友:
看到窟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视这么容易坏吗

我一台用了没多久也是坏了
换屏灯,结果放屏的时候让老婆帮忙,没跟她说要轻拿,用力一台裂了,功亏一篑。
准备也弄个二手看看,但是看这个机器故障太高,又不敢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耳朵软板,再焊回原位,应该能修复。

没有压屏机,自己手动又危险

网友:
现在价格便宜,修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C:
小米的质量就这样

看看二手能用多长

网友:
电视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质量就这样

看看二手能用多长

用几年就坏了,所以楼主觉得小米质量挺不错,二手依然认准小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质量就这样

看看二手能用多长

小米又不能生产屏幕,只能怪京东方。

网友:
是电视自己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