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一款帝曼森人体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4-12-01):
最近买的人体感应小夜灯,限流电阻由6.8欧换成100欧,晚上亮度足够,充电电流配置电阻由3.3k换成10k,实测0.12A,原来好像是0.27A,电池才150mAh(足容),电流太大了,本想加保护板,貌似低于2.6V灯就不亮了,主芯片无丝印,和常用的引脚都对不上,引脚排列类似这款。拆的时候从挂孔用小一字起把上盖顶开。

网友A:
有空间地话换块淘汰的手机电池进去更好,毕竟容量可不只150mAh...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不用改,旧电池随便上,还保护啥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的说。

网友B:
加大电阻亮度足够,小夜灯还是不要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阻亮度足够,小夜灯还是不要太亮。

确实,还省电,不用换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地话换块淘汰的手机电池进去更好,毕竟容量可不只150mAh...

换电阻后电流很小,没必要换大电池了。

网友C:
楼主改电阻后续航怎么样

多长时间充一次电

网友:
直接外挂18650。

网友:
搜了下,就一个热释传感器都要几块钱啊。。。怎么这个价格还没有降下来。。。。。。

楼主(2025-01-01):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电阻后续航怎么样

多长时间充一次电

12月8日充电后,今天刚发现不亮了。

网友D:
可以直接换18650吗?外接一个电池,把原来的去掉。会烧电路吗?

网友:
直接外挂的话,没问题吧?

网友:
胜在价格美好

网友E:
感应距离太近,只有几厘米,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换18650吗?外接一个电池,把原来的去掉。会烧电路吗?

正负极别接错,没问题的,就是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应距离太近,只有几厘米,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呀?

有透镜吗,有的话探头可能坏了,也有可能焦距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透镜吗,有的话探头可能坏了,也有可能焦距不对。

有透镜,黑暗地方要手靠近透镜才能亮~~

网友F:
能调节亮灯时间长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调节亮灯时间长短吗?

这款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