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70欧姆 5W水泥电阻做的开关电源电容放电器,还比较巴适

楼主(2024-12-01):
成本1元,关键要做好绝缘,别电到自己

很多开关电源,维修的时候都要放电,470欧,放电几乎没有火花,安全啊,,才0.5A电流,

有的人用很小的电阻,什么0.5欧的,1欧的电阻放电。

网友:
增加一个指示灯,知道电是否放完。

网友:
添加个电流表用来查看吧

楼主:
1,要的就是简单,低成本

2,带指示灯的放电器,论坛里非常多。。。

3,电阻选470的合适,,很多人选几欧的,不好

网友A:
没指示灯,如果接触不好,没放完电,那就......

网友:
带apfc电路的,,电压到390甚至400,,这个阻值还是小了

网友:
实用方便制作。

网友:
简单实用的

楼主:
大家用什么灯泡的,完全没有必要,但直接短路很不好,啪的声音很吓人。。

如果用470欧姆电阻,最大才0.5A,没有一点火花。

一般几十微法的电容。。。

网友:
我是先用灯泡,稍后精细点用垃圾指针表(嗯,内阻小还有指示)当然两者并联也成

网友:
直接用白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指示灯,如果接触不好,没放完电,那就......

或者线断了或者电阻断路了,我平时用灯泡放电,放完再用手摸,摸完了再开始搞

网友:
有专门的电容放电器,也不贵,还有光耦测试仪,都是维修开关电源的利器

网友:
直接短路很不好,啪的声音很吓人。。,醒脑,提神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电烙铁插头直接怼在电容两端放电。

楼主:
灯泡那么大的,还容易碎。

网友(2025-01-16):
我有个逆变器电容500v电压我直接接220v60w灯泡直接炸了

楼主:
电压/电阻=电流。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放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