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单体充电宝搞定,活像一个木乃伊

楼主(2024-12-01):
今天电池到了,第一次见螺柱式电池,这螺柱挺精致,不知道是不锈钢的还是铜的,就这两个桩头也要不少成本吧?

电池外观平整,未见怀孕迹象,回家测试开路电压3.5v,这应该是没电了,临时接充电宝芯片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不过冲了一会就停了,这时测试电池电压为3.0v。

然后接充电器开始充电,充电功率应该是18w左右,功率计显示21w左右,恒定功率大概冲了四个半小时(准确说是恒流,功率是逐渐升高,只是升高不多),然后进入恒压充电阶段,功率逐步下降,直到充电宝显示100%,大概冲了7个小时左右,估算这个电池容量是达到了卖家宣传的20ah,充满电电池4.25v,我自己没有相关测试设备。整个充电过程电池没有发热现象,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然后就是焊线,用的20awg的线,比较细,但也够用了,题外话就是翻箱倒柜才找到两个m6螺帽,家里都是小的,m6挺粗的,一般家里很少用,铜鼻子也是几毛钱买了十个,第一次买这种配件。

外壳用的黄天鹅鸡蛋里面的泡沫,我用火烧了一下,应该是pp材质的,不算易燃,这个好加工,美工刀搞定,最终实物看图。

总之又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处女秀给自己手机充电,嘿嘿。

成本合计:电池16+充电板几毛+辅料几毛,二十元以内吧。

这电池虽然大,但是感觉比那些垃圾18650强太多,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A:
拿这个上公交,会不会被边上的大爷按到座椅下?

网友B:
壳子都不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这个上公交,会不会被边上的大爷按到座椅下?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带出去的,本身我的手机充一次就可以用两天,在外面一年都遇不到一次要用充电宝。

网友:
这个充电宝基本属于“移不动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都不弄一个?

不用了,反正这东西又不出门的,搞来耍的

网友C:
这个20ah个头有点大,我组了一个4x20ah的大充电宝,支持PD 19V,可以给笔记本充电,重量1kg多点,平常放桌上可以给我手上几乎任何设备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20ah个头有点大,我组了一个4x20ah的大充电宝,支持PD 19V,可以给笔记本充电,重量1kg多点,平常放桌 ...

这种不能移动的”移动电源“有啥用,直接插市电不香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充电--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能移动的”移动电源“有啥用,直接插市电不香么?

当备电吧,虽然国网比国军给力,但该停电还是会停电,我在的这个地方,一遇到超级大风和强降雨,供电站就会主动停电,因为农电太多了,电线会从树上、树下各种地方过,为了保险他们就会一刀切,不过基本上只要风雨停了后两三个小时,他们就会再推上,白天还好,如果是晚上,有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配个5V的小灯,至少能确保自己这比别人那亮最无语的是供水上也是隔一段不是这爆了,就是那断裂了的给停水,到了冬天万一管路上冻了,最多时能有3个多月需要去隔壁小区甚至是另一个街道去借水吃,前年供暖管道换新时,人们就提议说把水管也一并改改,然后上面的意思则是心有余而钱不足,今年这个冬天,还不知道是个什么鬼样子。

网友:
还有一种46950的圆柱电池,容量能有32AH,这个,找段50PVC管就能做个外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备电吧,虽然国网比国军给力,但该停电还是会停电,我在的这个地方,一遇到超级大风和强降雨,供电站就 ...

听着是 太阳只是冰箱里的灯的地区?

网友:
争取再利用

网友E:
这玩意整3块串联应该能做汽车启动电源

网友:
把老手机的电池换上这种,移动小电视

网友:
这大容量,肯定耐用

网友:
这么大,失去充电宝的意义了

网友:
感觉有点像移动式不定时炸弹呢

网友:
移不动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整3块串联应该能做汽车启动电源

肯定可以,这玩意输出功率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