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上个月从回收站收到的联想启天M4350电脑

楼主(2024-12-01):
        上回书说到,老夫不是从当地的回收站买到一台美的触摸电磁炉的时候说了吗,当时买了一个电磁炉和一台电脑吗,今天要拆的就是这台在回收站买到的电脑。当时只注意看到机箱正面标上写了一个英特尔酷睿I5,就决定碰一下运气,当时也看了一下机箱后面,发现没有USB3.0.本来不想买,但是觉得,好久没有照顾老板生意了,所以就鬼使神差的买了这台电脑。当时回来之后,就先拆开电磁炉,发现电磁炉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觉得电脑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就没有拆。后来因为种种杂事比较多,就一直拖到现在。所以就有了今天的发帖

        这台联想电脑接上显示屏后通电试机,屏幕有显示,就是左上角有一条白色的小短横,正常情况是这个白色小短横会闪烁,然后就开机进入系统。这台机子的问题是开机就显示一个不闪烁的小短横,然后就定屏了。一直就是那个,咨询闵工,说是估计BIOS损坏,可是我在网上以及官网就找不到这台电脑的BIOS数据。所以只好发到论坛,希望有高人能指点维修。

就是这款主机,这是型号和生产日期,11年前的机子

虽然是老电脑,但是品牌机用料还是不错,这台电脑虽然用了十几年,但是开机风扇声音还是非常小。难怪朝廷都喜欢买品牌电脑。

官方原装散热器,用了这些年依然开机静音

主板型号是IHM61

版本是v.4.2

这是原机的显卡,可惜没有HDIM接口,只有VGA和DVI

也不知道这个显卡的型号是啥

从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个显卡有些落伍了。

CPU是英特尔酷睿I5-3470

内存是DDR3  4G,不知道是1600的还是1333的,内存条上看不到频率

通电能显示不闪烁的白色小短横,但是鼠标的红光很微弱

键盘上那个NUMLR灯能亮,但是再按一下那个键,灯就灭了,再按也不亮了。

这是老李再回收站给我淘到的机械键盘,他看我去年再维修了三个机械键盘,所以今年送我了一个,个别按键不灵。

这个键盘虽然不是品牌的,但是看起来花花绿绿的,挺好看的

开机就显示一个这个,然后就一直显示这个。此时按主机上的关机键,按一下主机立马就关机了。

网友:
我觉得是引导问题,你插个U盘PE试试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网友:
如果是主板坏了更换一块原装二手的也不贵不过就是h61太老了不值得。

网友:
你好歹把主板拍全一点呀,美帝良心的板子,经常是同一个套板子,加加那里,割割那里,再换个机箱样式,就是另一款机器了。
至于BIOS,可以去迅维论坛找一下看看。

网友:
开机看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买这东西干嘛

网友:
如果修好了就值了

网友:
好歹还是3代的U,估计只是系统引导挂了,,,重新安装系统就好。

网友:
能亮一般不会是bios   这情况是硬盘/U盘未就绪就会卡屏  拔了硬盘的sata线拔掉键盘鼠标 再开机试试      我的桌上经常一堆东西 有时候压住按键了 开机就会卡这个界面 拿开马上就进系统了

网友:
3代的5的能用,大部分都没问题

网友:
先清洗再用最小系统试一下

网友:
什么都不接,最小系统开机看能不能进,可能外部设备出问题卡住了

网友:
三代i5,没什么玩头了

网友:
修好办公还是可以的,好歹也是个I5。

网友:
用引导u盘试试

网友:
断开硬盘,最小化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
先参考本坛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089-1-1.html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911
这是联想启天的机子,主板是IH61M的V4.2版。BIOS是这样的,你自己看看。可以刷BIOS,但安装系统最高的好像支持到WIN10,我上次安装WIN11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搞的集显不能显示了,只好搞了个亮机显卡安装上。其它的可以网上搜。

网友:
拔掉硬盘应该能进BIOS 或者开机狂按F2 F8 F10 ESC(进BIOS) 说明是硬盘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DVI可以转VGA(转接头) HDMI(转接头或转接线)

网友:
启动U盘引导试试先,其它不好说(没有代换的平台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