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法拉电容作电池供电

楼主(2024-12-01):
大家有没有用过法拉电容作电池供电?从淘*上搜索,法拉电容的电压一般有2.7V、5.5V等规格,如果串联多个法拉电容用作12V电池,充电时有什么要求吗?如恒流、恒压等?

网友:
恒压充电,不要过压。

网友:
改超级电容试试看

网友:
法拉电容特点是充放电电流非常非常大、但是存电量是比较少的、500ml啤酒瓶大的一只法拉电容电量还没有一节18650电池多,

网友:
直接上咸鱼MAXWELL超级电容,带均压器,再买个夹子就好,祝你用的开心

网友:
同样容量,法拉电容体积比一般电池大,但充电时间快点。看你自己需求,用在哪里。

网友:
我看某宝上有卖用法拉电容制作的汽车亏电启动电源的,用的时候充电就可以用,不用的时候时间长也不会坏。

网友:
法拉电容的能量密度太低了,只能作为辅助或者启动电池。另外有些细脚的法拉电容并不具备大电流的放电能力。

网友:
2.7伏*5个超级电容=13.5伏,买个恒压恒流充电板2A电流,13伏电压随便充

网友:
没用过,不知怎样,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不是恒流充,是恒压限流充,否则压差大会爆电源的

网友:
前几天看B站有个大佬用太阳能电池给法拉电容充电再用ldo降压给单片机用…我试了一下不限流5.4v5f的电容可以带个LED亮1.5小时,要是限流的话可能还会更久…

网友:
超级电容器做电源,除了能量密度低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放电平台。只要开始放电,电压就会一直降低,不能像一般的电池,总有一个电压附近能保持一段时间放电,最后才开始下降。譬如镍氢电池的1.2V平台,锂电池的3.6-3.7V的平台,及铁锂电池的3.2V的放电平台。

网友:
有没有你1个小船玩具,能实现太阳能对法拉电容充电,充满了就自动打开马达让船游动,电压低于2V就自动关闭马达,充满了又自动开启马达让船游动,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