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广电旧将纵横拆:松下AJ-D960录像机DVCPRO50磁鼓拆解

楼主(2024-12-02):
今天来拆一颗DVCPRO的磁鼓,更准确的说,是DVCPRO 50的磁鼓,算是我拆过的磁鼓里层数最多的一款。大部分家用磁鼓分为上下两层,少部分编辑机的磁鼓会做到三层(比如说Digibeta、松下D5的磁鼓),但这个磁鼓却有令人惊叹的6层。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磁鼓

———科普环节————

DVCPRO,是松下开发并于 1995 年推出的 DV 的一个变体,最初旨在用于电子新闻采集(ENG) 设备。简而言之,这东西是录像带的一种,算是家用DV格式的专业版本,一般用于广播电视领域。

而DVCPRO 50,是DVCPRO的进化版本,由松下于 1997 年推出,通常被描述为两个并行工作的 DVCPRO。DVCPRO50 将编码视频数据速率加倍至 50 Mbit/s。这可以将任何给定存储介质的总记录时间缩短一半。通过使用 4:2:2 色度子采样,色度分辨率得到改善。JVC 提供的类似格式D-9(或 Digital-S) ,使用与VHS外形相同的录像带。我之前拆过D-9摄像机的磁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DVCPRO磁带,与DVCPRO-50磁带的对比,前者为黄色,后者为蓝色

搭载这枚磁鼓的录像机——松下AJ-D960编辑录像机,妥妥的广电固定资产

————外观展示————

磁鼓的完整形态,其实不算完整了,收到它的时候就已经断了两条排线,这也是我放弃收藏拆它的原因。

拍个细节给大伙看看

从上往下看,顶部的排线很显眼

底部视角,那个像叉子的东西是电刷,用于避免静电损坏脆弱的磁鼓组件

磁鼓型号,VEG1531

照例,和刑具合个影

————拆解环节————

开始拆解,从底部入手,拧下一颗十字螺丝

取下电刷

电刷特写,很精致

接着拧下固定底部“第一层”的三颗螺丝

卸下保护电机组件的盖子,这个盖子很像导弹发射井的井盖,后面DIY导弹基地可以用上

卸下保护盖后的磁鼓特写

随手拿一台车模来装螺丝

拧下三颗螺丝,分离第二层

第二层的特写

卸下第二层后,电机组件就暴露出来了

特写一个

接着拆,取下电机组件,电机组件由四个元件组成,分别是固定轴的轴套,定子,转子,绝缘环

轴套特写,小小的,但很有份量

转子一侧,磁鼓电机均为无刷电机,上面的银环应该是给霍尔元件感测转速用的

转子另一侧,磁性很强的钕铁硼磁铁

定子,其实就是一片PCB,排线直接集成在上面

定子另一侧,线圈直接做在PCB内,工艺很好

绝缘环,将电机组件与其他部分隔离开

卸下电机组件的磁鼓

准备解决第三层

先卸下第三层一侧的塑料小组件,应该是固定电机排线用的

然后拧下三颗固定螺丝,就可以拿下第三层

第三层特写

卸下第三层后的磁鼓

卸下两颗螺丝,先把轴上的飞轮取下来

然后两片战损的排线,就显露出来了

根据我多年和磁鼓打交道的经验,这两片排线,应该是信号交换用,连接到磁鼓内部的旋转变压器

遇到瓶颈了……这颗固定轴的六角螺丝死活拆不下来

只能翻个面,从顶部开始接着拆

先拧下顶部的塑料螺丝,起到防尘兼绝缘的作用

然后是喜闻乐见的暴力环节,取下排线

排线特写

太暴力了……针脚也弄断了几根

取下排线后的磁鼓特写

先拿下这两颗内六角

然后就可以分离顶层……等等,顶层这里还有一组旋转变压器!

第一次见到旋转变压器装在顶层的磁鼓,非常特殊,必须特写一下

旋转变压器的旋转部分,下方是磁鼓的磁尖

继续拆,取下磁鼓的核心——旋转磁头们

翻个面,8组磁头,16个磁尖

磁尖与下方连接的触点,下面就是神秘的双层旋转变压器

终于拆到最后一层了,这颗螺丝解决不了,既然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撬!

终于撬下了第二个轴套

搞定了最后一层,触点部分像皇冠,十分好看

双层旋转变压器的旋转侧

双层旋转变压器的静止侧——因为这个磁鼓的设计,和后期的DVCPRO HD磁鼓一致,后者需要处理双倍信息流,所以需要双层旋转变压器

被撬的支离破碎的排线侧,中间是微型滚珠轴承

全家福,从上到下,刚好六层

拆完收工~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功放的机器 里面有一个 貌似就是一个无刷电机 外接驱动还能运转,前几天拆了一个dv 里面的磁鼓跟这个就很像 用手波动一下可以空转几分钟

网友:
拆的好仔细啊   工具好评   厉害厉害

网友:
旋转变压器其实就是无线输电线圈

网友:
为什么要做这么高?

网友:
这种电机日本的超薄随身听用的多

网友:
见过最小的磁头

网友:
广播电视编辑机磁鼓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真复杂啊

网友:
逛论坛长见识,第一次见这样的磁鼓

网友:
虽然知道这东西非常高大上,but这铝合金cnc的车工总感觉少了点精致感,有点像diy那种风格~~

网友:
这是个高级货,少见

网友:
当年也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好玩的玩意

网友:
无刷电机改个风扇挺好

网友:
像个导弹样的武器

网友:
拆解详细。广播级磁鼓非家用级磁鼓,不在一个级别,复杂和精细程度无法比拟。

网友:
广播级磁鼓复杂和精细程度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