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问MAS0902A-B2C+PIT01TV31A1-11PWA的短接点

楼主(2024-12-02):
悍将的MAS0902A-B2C+PIT01TV31A1-11PWA固态硬盘不识别了。但是查了好久,还是不知道短接点是哪个。试了也没反应啊。还是没法量产。

网友:
图片呢 不发图片咋知道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
可以试试图片右上角的J1

网友:
箭头位置,有ROM标识的就短接ROM标识的跳线,没有就找JP1

网友A:
短接J2位置啊,上图指的不行

网友:
不是J1不就是j2

网友:
右上角的J1短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J2位置啊,上图指的不行

J2?J2也没有ROM标识啊,手里没有这个,测试不到

网友(2025-03-19):
J2?J2也没有ROM标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