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游标卡尺改锂电

楼主(2024-12-02):
周天得空,把游标卡尺改成锂电了,原来用的LR44纽扣电池,时间长了还漏液,虽然用的不多,闲着没事就改了,没找到合适的罩子,先这样吧,以后再改进,保存时套个小塑料袋

网友:
一块4056管理充电,一块降压稳压?

网友:
用了降压块?

网友:
这么大尺寸厚

楼主:
嗯,用了4056充电,ams1117降压到1.5v,这样就不用担心没电了,即使用的时候没电,插电充一会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感觉必要性不大。

网友:
这种卡尺只要是正品,很省电。根本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
自放电都比卡尺用的点多吧

网友A:
漏液腐蚀到是个大问题,这改成充电的也太大了,一滴水一滴汗全白干

楼主:
嗯,要不就是电池买的不好吧,原来纽扣电池漏液。也有在原基础上只加了开关的改法,我这就是折腾嘛,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液腐蚀到是个大问题,这改成充电的也太大了,一滴水一滴汗全白干

后期还得加一个罩子的,没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这是没事找事瞎折腾,一粒正品电池可以三五年不管免维护,换了锂电池每半年要维护充电一次,体积大不说还难看,破坏外观美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还得加一个罩子的,没找到合适的材料

折腾方向是对的,就是充电、降压的板子太大了,占地方!

网友:
会不会影响精度哦

网友:
要是现在买卡尺,就买3V锂电的好了,没有这种忧患。

网友:
测一下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多大呢

网友:
这小电池1A电流充电,怕抗不住几回就得鼓包啊

网友:
本来用电量很小,折腾意义不大

网友:
4056的充电板子,有更小的,电池倒是可以更大一些。

网友:
正常一个AG13电池可以用几年,有必要搞这锂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