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专家给看看这个优盘性能如何

楼主(2024-12-02):
也没拆开看!也不知道显示准不准!也不知道速度是不是嗷嗷的!

网友:
颗粒没显示吗?

网友:
一个USB2.0的盘速度能高到哪去呢??

网友:
真没看出所问的问题

网友:
一个USB2.0的盘就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
难道这不是个多卡位读卡器嘛。。。

网友:
看不到颗粒类型,将就用吧,速度不会快的

网友:
USB SD Reader/USB CF Reader/UsB SM Reader/USB MS Reader

就是一读卡器

网友:
优盘速度快不快不知道,楼主看到测速结果会嗷嗷的

网友:
要谈速度,就不能只谈速度,还要谈接口类型是3.0还是2.0,还要谈内部主控是桥接还是传统优盘。

不做WTG的话,找个速度优先的桥接优盘JMS901R,读写轻松300以上。

网友:
AU6362,特老的一款USB2.0读卡器主控,多老呢?它大概有20岁了!单芯片9合1闪存读卡器控制器,读在45MB/以内(大可能是20MB/s左右),写在10MB/s以内(大可能5MB/s左右),相当于能跑达标class4速度等级的正常卡。不信你自己测,我等着你打我脸哈。

网友:
看到了 安国

性能不会很高

网友:
能用就好 不丢资料就行

网友:
这主控应该是读卡器吧

网友:
安国2.0 能用就行。

网友:
其实还是不错的,主控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