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养车,车养人,隆鑫125A老摩托车,大灯翻新,更换左右把开关,汽油滤芯

楼主(2024-12-02):
如题,此车之前的贴子:

求助,踏板125摩托车发动机有2根管子脱落了,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应该插在哪里?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换隆鑫125踏板摩托车空气滤芯,又省了十几块

这车原来骑的比较多,上班,一天10多公里吧。近几年因为上班距离的原因,偶尔骑了,一年也就跑几百公里,所以将就着骑呢,有些小问题也就对付了。今年孩子上初中,一天得接送4次,一次3公里,于是乎,它又重新上岗了。这车现在的问题是大灯也老化了,手把两边的开关,左边的,远近光开关断裂,转向开关不灵。右边的,大灯开关坏,油门拉线处断裂。顺便把汽油滤芯也更换一个。于是利用周末2个半天时间,把它彻底修复一下。

前期准备的工作,如今配件和工具真的不贵,就看动手能力了。

里程表,4.7万公里了

周六,收拾大灯,这最原始的样子:

打磨过程中太脏了,没法拍照,这是打磨后

喷修复液后,虽然依旧发黄,但变透亮了。

周日,更换手把开关及汽油滤清器,这是左手把,坏成这样子。

右手把,坏成这样子

开拆,可惜买来的开关插座与原车不匹配,不能直接插上插头,只能把原车线焊下来,焊到新的开关上。

说实话,在北方室外这温度,也就下午1点到4点之间还能干点活,其它时间真的会冻僵了。

说话人养车,车养人,这2个下午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完美,但也能过得去了,让这老车再为我效力几年。

网友A:
油管那不能用尼龙轧带啊,老化特别快。灯罩你要打磨狠一些,把老化层全部打掉。或者,可以买个新的灯罩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管那不能用尼龙轧带啊,老化特别快。灯罩你要打磨狠一些,把老化层全部打掉。或者,可以买个新的灯罩换上 ...

实在太冻手了,320目,600目,1000目,2000目各要打磨20分钟,实在磨不动了。后来想想,也许用角磨机,更快一点。

网友:
灯罩看起来是气密性不好。内部氧化了,打磨表面应该是不能修复了。

网友:
先放张图看成果呀

网友:
这,,,你真是太有心了

网友:
Ingenuity, rejuvenation of the hand!

网友:
大手笔,大动作。

网友:
快乐的折腾就是快乐的生活

网友:
灯,好像没什么效果啊。

网友:
A博士,我也有一辆10年的时候停楼下被偷了

网友:
03年的?我05年的是不敢上路通勤,只能偷偷溜溜车。

网友:
不是11年强制?

网友:
看起来是化油器的车,皮实耐用...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灯罩打磨似乎还不够,老化塑料还在。灯罩老化确实外观不好看

网友:
还是没有整透亮呢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没看到最后的效果呢

网友:
大灯发黄层很厚,,建议你最初不要用砂纸磨,太累了,先用刀片刮,刮到塑料壳成白灰色的时候,再用由粗到细的砂纸打磨,最后在没什么灰尘的地方喷上修复液。效果会很好。有灰尘可树下就不行了,修复液还没终结成壳就粘住杂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