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拆的还是和昨天那个充电宝一样不过是软包电芯

楼主(2024-12-02):
今天拆的还是和昨天那个充电宝一样不过是软包电芯

女人嘛,买个东西只看外表,一起过来的两个充电宝,都是自带的tpc头不能充了,重新接好以后就能充了,但是只有两芯线,要达到10瓦充电功率还是得自己插数据线合适。
但是看了一下是软包电芯,感觉没啥必要。。最终还是得自己组装DIY一个充电宝来的划算。

网友:
这个看上去还行。

网友:
软包太容易鼓了

网友A:
感觉充电宝这种东西得看品牌,不能乱买

网友B:
又整了一个?不过充电宝那么多用不过来哇。。。

网友:
现在卖的充电宝百分之99都是软包锂电池了

网友C:
也拆过几个,感觉软包电芯不如18650有的玩。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鼓包,还是钢壳电池好些。

网友:
typeC的线应该换一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拆过几个,感觉软包电芯不如18650有的玩。

拆过一个品胜的充电宝用的是8块福斯特2600mAh,其中只有一块容量还有200han,其他7块安全阀全部弹起,电压只有不到0.5v。恢复安全阀充电检测容量全部不到50man。

网友:
没看到板子正面

网友:
软包容易鼓

网友:
女人充电不追求快充的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整了一个?不过充电宝那么多用不过来哇。。。

手里有5个传统充电宝,都是5V充电模式的。也因为一边跑单一边充根本充不满,后面买配件组装了两个可以换电芯的充电宝。

网友:
看着容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充电宝这种东西得看品牌,不能乱买

普通款免焊接充电宝套件,配松下3400电池很耐用,注意四五六孔断电阀仿品。

网友:
什么芯片的主控啊,看起来板子很简单

网友:
那肯定的,直接买个免焊接壳,21700的电池一装就是大容量充电宝,,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