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图南TN9850T数字广播收扩机

楼主(2024-12-02):
矿坛145收了3台数字广播收扩机,没有天线,只能改成纯后级功放。电路采用经典的TDA7294单电源供电OCL电路,开机会有“嘣”的一下电容充电巨响,对喇叭冲击很大,已网购延时接通电路板!

网友A:
大圆线包是输出变压器还是电源?

网友:
是DTMB接收啊,我还以为是通过网络方式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圆线包是输出变压器还是电源?

电源变压器,当时就是看到是环牛才收的

网友:
大大的环牛,功率大。

网友:
小区里面见有装这,没见拆过

网友:
还真是数字模式,不是模拟的

网友:
第一次见,那个环牛不错。

网友:
650M属于U频段了,接个喇叭听听是撒声音广播?

楼主:
可能是定频版的接收机,采用同轴电缆传输定频信号放大,在小区里面广播。主控接收板上面还有一些空着的元件位,估计是针对不同版本的接收机预留的

网友B:
这个设计不合理,要想当功放用的话应该配一个扬声器保护专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不合理,要想当功放用的话应该配一个扬声器保护专用电路。

已经网购了上电延时模块解决

网友:
内部空空如也

网友:
单电源,感觉这单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当时就是看到是环牛才收的

那个变压器要是有双电源的就值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感觉个头大了些,有些占空间。

网友:
是地面波放大呀!!!

网友:
东西好,能接收电台信号就好啦,改也都点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