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暖气地暖务必关小些,现在室内温度26度,外面6度,受不了,嘴唇干的很

楼主(2024-12-02):
暖气地暖务必关小些,现在室内温度26度,外面6度,受不了,嘴唇干的很

楼主:
暖气地暖分水器

怎么关小啊

网友:
地暖比较热,感觉只有东北适用

网友:
我们这地暖不用自己关,因为总流量供热公司控制了。通过给水、回水的压力差来控制流量了。进水41度,回水差个六七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暖气地暖分水器

怎么关小啊

网友:
换成带电控的分水器就可以用控制器控制了,没有预先布线的可以装无线控制器!

网友A:
还是北方有暖气的爽,中部没暖气,冬天完全靠抖...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每个房间放盆水,增加湿度

楼主:
暖气这东西和天热不一样,完全没有湿度。地暖最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北方有暖气的爽,中部没暖气,冬天完全靠抖...

加一身正气

网友:
以前洗衣服,现在弄个喷壶喷窗帘,拖地也行但这种用途懒得干

网友B:
关小进水阀或者回水阀,也可以关小回路的进水阀或者回水阀,安装地暖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暖气地暖分水器

怎么关小啊

那斜向下的过滤网减少些面积,球阀不适合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小进水阀或者回水阀,也可以关小回路的进水阀或者回水阀,安装地暖的师傅告诉我的。 ...

很多地方的水暖超级热。手摸地板都温温的

网友:
暖气/地暖,建议和加湿器一起来用,不然很空气很干,人很燥。

网友:
地暖26度?这是不要命了吗地暖这种温度对老人来说很危险,心脏会受不了的。
地暖分水器每个支路上的小阀门就是用来分开调温度的,关小就可以降温,整体降温的话把总阀关小也可以,地暖的水压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