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220不开机故障修复

楼主(2024-12-02):
机器是泰克的TDS220,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后来看主板,是96年产的机器。机器收到后就这样:

这个机器拆的简单,拆下提手,下面有2个螺丝,拧下螺丝就可以拆开后盖了。看保险,没有烧。然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电源板连主板那一排橙色的线,靠电路板边缘的那个是1引脚。其中3和6是GND,1和2连一起是+5V,4是-5V,5是-24V。经过测量全都是0,应该是电源板无输出的问题。

保险管没烧,MOS管和采样电阻也是好的,那一般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了,多数是没有工作。这个机器是用的很经典的一个芯片KA7552。这个芯片在老机器里很常见。芯片不工作一般是那个串联在供电电路里的高阻值的启动电阻断了。这个主板经过测量,这两个串联的电阻没坏。

然后测量芯片6脚的电压,是6V左右,明显太低,这个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是8.7-30V,一般电路用的是说明书推荐的12V。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造成电压低。于是拆下芯片准备测一下。

拆了芯片,刚接电,就看保险管那一个火花。。。断电一测,保险管烧了,MOS管也烧了,MOS管取样电阻倒是好的。仔细看了下结果发下这个电路MOS管的G极在取下芯片后是悬空的,干扰信号造成接电时MOS导通,烧了MOS和保险。大意了。。。。

于是换上保险,没装MOS管,测芯片6脚处电压,发现接电后,经过几秒钟才缓慢升到6V,测了下,那2个启动电阻没问题。于是怀疑那个35V/22uF的滤波电容老化。拆下来测了下容量,在30-40uF变化。换上去一个新的电容,接电,瞬间升到30V,因为没装芯片,正常这个电压会一直升到300V,因为有一个30V的稳压二极管,所以会升到30V就停止升高。

看来是电容老化了。也说明电容好坏不能只简单的看电容表测出来的容量。就是下图红圈里那个电容。

装上拆下的芯片,但不装MOS管,通电,芯片6脚电压是12V了,用电池供电的手持示波器测量芯片7脚,有振荡波形。测量5脚输出有脉冲。应该没问题了,准备接MOS测量。

提醒下:普通示波器不能测量开关电源初级电路,会造成市电短路!解决方法很多,自己可以上网搜索。普通示波器直接测量开关电源次级是可以的,比如电压和纹波。

原机器的MOS是SSS3N90,手头没有,只有4N90C,然后就换上了。

一通电,还是没输出。。。再量芯片6脚也没电压了,然后发现220V整流后的大滤波电容也没电压了。发现保险又烧了,因为是陶瓷管保险管,看不到火花。按说不应该,刚才芯片都正常了。应该是换上去的MOS的问题。一看:原机器的散热片是接地的,而原机器的3N90是TO-220F封装,那个金属片是被塑料包裹不外露的。换上去的4N90是TO-220封装,金属片外露的,接了散热片后就相当于D极接地了。。。

唉,又大意了。。。。

为了省事,免去绝缘的问题,我拿出了2N60C,2A的参数对于这个示波器已经足够了,换上去了。顺便把原机器的散热片也换了。

通电,不烧保险了,但是还没输出,测芯片6脚电压正常,5脚有脉冲,但是到MOS管的G极就没脉冲信号了。断电,测量MOS管G极对地短路,看线路,芯片5脚串联一个电阻到MOS管G极,为了保护MOS管的G极,还给G极并联了一个27V的稳压二极管到地,来限制输出到G极电压。

测量这个二极管击穿了,更换。通电,终于有输出了,输出的电压也正常。

考虑到电解电容都是同一年代的,估计都不行了,于是把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成了固态电容。还剩2个电解电容因为手头没这个规格的固态了,等买的固态到了再换上。
再提醒一下:开关电源更换滤波电容成固态的时候,不是容量越大越好

另外看到输出端负电压稳压的7912引脚也略有虚焊的现象,就补焊了一下,给7912也加了一个散热片。下面是更换下的零件合影。

另外拆机器的时候,掉出一个下面图里的东西,类似铜线编织成的管子,好像前面板附近掉出来的,TDS220维修手册拆机部分也没提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装机器哪里的?

机器修复后的照片。还挺幸运机器屏幕没老化,不用换偏光膜。从设置看了下,机器才开机270多次,虽然这个数字能清零,但是根据屏幕情况来看,应该是没清零过。

网友A:
不错,便宜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便宜是多少钱买的?

不到200吧

网友:
确实便宜,可以可以

网友B:
这个电路板放96年来看,做工也是天花板级了

网友:
编织线看上去是屏幕部分屏蔽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放96年来看,做工也是天花板级了

从散热片就能看出来,虽然很丑,但是是铜的,不是铝。MOS管耐压是900V的,现在一般都是用600V的。

网友C:
高压灯还没有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灯还没有老化

没,所以说感觉这个机器没用多长时间。

网友:
电源故障还是好解决,包括模拟部分。牵扯到存储,固件,大芯片这些东西我的头就大了

网友D:
楼主厉害! 话说我手头也有一台TDS220, 从东北的知名卖机火腿老何处购得,现在一开机屏幕就许多波纹乱跳,虽然也不影响测量,但是看了很不舒服,要等开机20分钟左右这些波纹才逐渐消失, 30分钟后屏幕就很稳定了。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要修哪里, 哪位大侠能给个思路, 多谢多谢!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犯了至少二次错误

网友:
小损失大回报,能顺利修好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话说我手头也有一台TDS220, 从东北的知名卖机火腿老何处购得,现在一开机屏幕就许多波纹乱跳, ...

感觉和这个机器一样,滤波电容老化,造成干扰,开机过一会好一些。你先把电源板和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再看看,换成普通电解电容也就十来块钱的事。

网友E:
2000年时候,学校新采购的就是这个机器,对比老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太牛了~~

网友:
看了大佬的帖子,也想去捡漏

网友:
修好了就太值了。虽然过程有点那个,也给心急的我提个醒,我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看了下,新换的大电解电容貌似是小品牌或山寨品牌,其商标为chanxing,这个商标,网上未查到
生产电解电容,比较大的厂家,商标形状有些类似的有两家:
常州华威,一线品牌,商标为chang
东莞承兴,二线品牌,商标为chengx
这个chanxing有山寨之嫌

坛友还遇到过更多山寨chang商标的电解电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7415-1-1.html

如果有条件测试容量和ESR,原来的47uF/450V日本化工KMG电容,测试正常的话,用起来还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年时候,学校新采购的就是这个机器,对比老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太牛了~~ ...

数字示波器测量单次脉冲信号好用,模拟示波器根本干不了,但是重复信号,模拟示波器比数字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