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碟醋,包了顿饺子~稳先微WSCY4058与手持消球差放大镜

楼主(2024-12-02):
前段时间12块包邮买了120个电子yan的电路板
接着正好看到8139老师的帖子: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压+电流编程电阻测试总结表格,另外换新装备打妖怪了
又正好前段时间挑战维修老笔记本内存插槽失败,深感需要配一个放大镜。
搜淘宝拼多多上99.99%的商品各种参数乱标胡说八道,靠谱的蔡司或者小日本鬼子几个品牌的又过百元有点肉疼。
于是恶补了一下光学基础,结论是想要效果好,必须是镀膜消球差镜片,于是下手,用红包9块9淘了个望远镜上的消球差胶合镜片回来
正好又为那120个电路板用到猴年马月发愁
至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上图,成品镇楼先

基本参数:
镜片:直径31mm,焦距54mm,消色差胶合光学玻璃镜片
开关:成品单键双稳态开关
电池:内置200mah锂电池,带保护板
照明LED:3W灯珠降功率使用,电阻限流(3个330Ω并联),实测工作电流15ma,理论照明时间>10小时
充电: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路板,外接红色LED指示充电状态

楼主:
二楼视频效果

手机不太拍得出放大效果,实际看起来放大效果更好一点
重要的一点是它在焦距范围内,看东西基本不变形,这种放大倍数,一般的放大镜球差很严重了,严重影响体验

楼主:
CAD线稿、三维模拟和实物内部结构图
请忽略我的渣焊接技术

楼主:
镜片,消球差胶合镜片,看这边缘厚度就比普通镜片靠谱
镜片参数

直径:31mm
焦距:54mm
这算几倍?5倍?比淘宝拼多多99.99%的号称60倍的放大效果好多了

楼主:
一些过程图,这个是为了利用成品LED基板,给铝基板打磨成适合的安装尺寸
这里用上了我自己做的桌面水磨机
感兴趣可以瞧瞧自制桌面型水磨机

网友:
现场直播么?》

网友A:
镜片效果不错,看焦距,是目镜的镜片

楼主:
发完啦发完啦
这是已经做好了的,做的过程没有太多拍照,
最终成品结构上还是略有瑕疵,不是太满意,但基本达到我的设想
暂时先用着,满足使用要求是完全没问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片效果不错,看焦距,是目镜的镜片

应该是天文望远镜的目镜,我也不太懂,想着效果不好就运费险退了
结果效果很好,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完啦发完啦
这是已经做好了的,做的过程没有太多拍照,
最终成品结构上还是略有瑕疵,不是太满 ...

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消球差 镜片, 倒是消色差镜片很多。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镜片的链接。谢谢!

网友C:
看来做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也不容易啊,需要时间和构思啊;做好了,成本很低;我觉得,买个显微镜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消球差 镜片, 倒是消色差镜片很多。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镜片的链接。谢谢!
...

哦我的表述不严谨,就是消色差镜片,色差球差产生的机理差不太多的,消了色差,基本自然也就消了球差,反之亦差不多然

这是我的粗浅理解,实测也确实是边缘变形极大改善
链接如图,好用敬请加分,我是来发帖赚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做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也不容易啊,需要时间和构思啊;做好了,成本很低;我觉得,买个显微镜更合适。 ...

国内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还是很普遍
都不好好做,都TMD乱标参数胡说八道,都搞9块9包邮
只能寄几做了
显微镜属于高烧,我就瞎玩玩,那个实在用不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的表述不严谨,就是消色差镜片,色差球差产生的机理差不太多的,消了色差,基本自然也就消了球差,反 ...

谢谢分享,这就去撸一个试试看

网友D:
那个小板是4056的吧,可惜太多又价格高了点,如果3-5块包邮20个还比较好,实在用不了那么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E:
这种手持放大镜不方便操作,又要双手拿着物品,又要手持放大镜,还是固定在支架上面方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手持放大镜不方便操作,又要双手拿着物品,又要手持放大镜,还是固定在支架上面方便观察
...

一物一用
你说的那是另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板是4056的吧,可惜太多又价格高了点,如果3-5块包邮20个还比较好,实在用不了那么多...

确定一定及肯定,是4058

网友:
这是要做成品出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一定及肯定,是4058

4058先进多少?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