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子模块做锂电池充电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24-12-02):
(图片)

网友:
只有图,没有说明???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不然网购现成的比较方便。

网友:
好创意 好久也复制个

网友:
挺好玩的,不知道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看着挺好的,好想做一个。

网友:
楼主,打个板吧,干净整洁

网友:
此改造两个缺点:
1、装电池的电池槽固定了,不能测量不同尺寸的电池;
2、建立在第一条的基础上,放电电流不能更改,对于不同的电池,应该设置不同的放电电流,譬如14500的电池,用1A放电显然太大。

我有两个在不同的网店上买的这种测试仪,但是都涉嫌电流显示精度不够(特别是低电流端),用好的LM321更换了原机的劣质321,就到达了原机规定的精度。不知楼主这个怎么样,用电流表检验过它的电流显示精度否。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做了一套5组充放电

网友:
某宝,6.89元撸的。

网友:
换个可调节测试点的电池架,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