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wm调速器这个东西是控制输出的电压,还是控制输出的电流啊?

楼主(2024-12-02):
pwm调速器这个东西是控制输出的电压,还是控制输出的电流啊?

网友:
这个…… 控制通断

网友:
控制通断的时间

网友:
通过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使负载上的平均电流功率从0-100%变化,从而改变负载、灯光亮度/电机速度。

网友:
可以理解成 是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这样      还是哒哒      哒    的输出

网友:
3楼说的对。控制电流,负载也不一定答应啊

网友:
这个你先百度了解一下。是调节占空比。

网友:
控制供电,比如你一个灯泡开在那一天1度电,停电半天,它就只能耗电0.5度,隔一小时停一小时,也可以隔一分钟停一分钟,想再省电,就停5分钟亮1分钟。

网友:
控制输出电压有效值。

网友:
这话问的,调节脉冲的占空比,也就是脉宽,脉冲经过电机线圈后变成相对平滑,但峰值降低,其实就是调整电压,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工作原理啊,所以输出 一定加要快恢复的续流二极管,负载一定,调整电压就是调整电流啊

网友:
既不是电压也不是电流,但可以理解成就是调整了电压和电流

网友A:
8楼的比喻很形象了,反正PWM调节,就是脉宽调节,英文字母的缩写;这东东就是不能调节AC220V普通烙铁的温度,好像调节电机的转速,风扇的转速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的比喻很形象了,反正PWM调节,就是脉宽调节,英文字母的缩写;这东东就是不能调节AC220V普通烙铁的温度 ...

为啥不能调电烙铁?单纯电阻负载最容易呀

网友:
幅度一样的脉冲,包括两个变化,频率和占空比,有一些频率是固定的,只是占空比变化。

网友:
是 方波  ,微积分 懂吗 , 就是 让连续的 电压 电流  变成  一段 一段  不连续的,  频率高了 联通时间就长,速度就快, 联通的慢了了, 速度就慢 , 好比  水流  改成 水滴

网友:
手动调节占空比,追高300hz

网友:
控制占空比

网友:
从效果上自然是控制了电压(或者说平均电压~PWM指的是利用不同通断电时间的供电使得负载端滤波电容上的不同电压的方式),电压变了负载电流也变了~也算控制了电流吧。

网友:
不是控制时间的吗?

网友:
搭车问一下:895和997电机,用电流最大40A,持续20A的PWM调速器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