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音箱插口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24-12-02):
以前应该是好的,没用过几次,但现在突然不行了,换了好几种耳机、有源音箱插口都不行。

正常是喇叭显示红叉,点开显示未接入。

插入耳机,显示已经插入,但底下的红叉不变。

点击喇叭检测,如图示

但拔出耳机,又显示确实是拔出了

开始觉得,按照以往经验,是不是因为没接前面板耳机接线板会出这个问题?记得早时候需要用短接端子短接某两个跳针。可问题是我买的旧主板拼凑的,从来就没有接面板,开始确实好的。不知问题在哪儿?
怎样解决最好?

楼主:
1、最需要紧级解决的,我短时间内急需用ocam录制在线视频。如图示,不能鲁,有没有办法屏蔽这种检测,先录下来,拷到别的电脑上播放就可以,购买的在线视频只有两三天的播放时间。视频播放不管是在线还是本地视频都能播放,就是没声音。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播放问题,只要涉及硬件,恐怕两三天解决不了。

2、如果不能通过设定修复,是不是只能用USB声卡?因为去线下购买只能星期五以后,网上购买也需要几天。如果用USB声卡,用ocam录制在线视频能正常录制声音吗?没用过不知道。
当然有办法直接解决更好。

网友:
重装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不排除是系统问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卸载驱动重装看看

网友:
建议你到附近的电脑店铺,找个专业人士问问,说不定是个小问题,人家不会收你钱的。

网友B:
bios恢复一下试试,以前遇到过,板载声卡不正常,拔电池跳线重置一下bios好了..

网友:
重新装驱动,如果解决不了,有条件的话换个系统试试,排除软件问题;
系统如果换了还不行就是主板声卡的原因了。

网友C:
你用手电打光进去看看。估计里面的触针被你插的时候,弄弯了,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电打光进去看看。估计里面的触针被你插的时候,弄弯了,有变形。

触针我只插了开关,别的通通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恢复一下试试,以前遇到过,板载声卡不正常,拔电池跳线重置一下bios好了.. ...

恢复默认设置,不行。是不是音频插头确实松了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卸载驱动重装看看

记得开始能用的时候,没插耳机也是如此,插上就好了。现在插上不好,怀疑有没有可能就是插孔问题?

网友:
估计是驱动有问题了,可以选择卸载,然后用驱动工具从新安装试试。

网友:
驱动有问题了,音频服务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