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第一次给自己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4-12-02):
电池鼓包了,把手机后盖都掀开了,没换过电池,自己瞎换

胶粘的很黏啊

网上买的新电池,不知道好不好

这个手机内部盖子都拆完螺丝了,还是拿不下来,最后勉强换上
还多出一个螺丝,哈哈,不知是哪里的

换的方法不对,不应该拆后盖,而是要拆侧边才对,但是后盖自然开裂了
最后也没装好,另外电池附带工具里有一管胶水,是不是可以粘贴后盖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确实不好拆,稍不注意就会扩大问题

网友B:
竟然是爱国牌的鸡鸡...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侧边怎么拆?

网友C:
俗话说一次生两次熟多拆几次就是老手了。

网友:
这个要说重点才行。拆机要用热风吹,粘上后盖之前要试机。

网友D:
艺高人胆大哦 不知道网上这个电池是啥价?

网友:
  就怕这种  没坏 拆坏了

网友:
一回生两回熟,没事,下次就好了。

网友E:
多个螺丝?先检查下哪个功能不可能,以我多次拆机经验,少上一个螺丝,大概率会某个功能出问题,除非你正好把主板和尾板上几个触点位置附近的螺丝给拧上了。。

网友:
能从后盖拆的手机还有一点点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确实不好拆,稍不注意就会扩大问题

哈哈,没拆过更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爱国牌的鸡鸡...

哪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从屏幕边缘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俗话说一次生两次熟多拆几次就是老手了。

只对这个型号的了解,别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个螺丝?先检查下哪个功能不可能,以我多次拆机经验,少上一个螺丝,大概率会某个功能出问题{:013 ...

目前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艺高人胆大哦 不知道网上这个电池是啥价? ...

40多,哈哈哈

网友:
加热要到位,无水酒精很重要。

网友:
不拆后盖难道拆屏幕吗?拆完屏幕会不会发现还是要拆后盖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