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群晖DS918+原装电源PGB EA11011D-120拆解+维修

楼主(2024-12-02):
群晖DS918+原配的电源EA11011D-120不工作了,经测试无12V输出。下面是拆机

芯片方案是TEA1716T

故障原因:电容失容导致烧毁PFC相关元件

拆掉相关损坏元件

更换损坏的元件(未焊完)

损坏元件列表:

主控TEA1716T (淘宝买了翻新芯片)
MOSFET 5R280 (我用国产的18N50替代)
R19 22K欧 (完全炸毁,猜测)
D12 1N1418WS
R62 22欧 驱动电阻 (完全炸毁,猜测)
R18 75毫欧 采样电阻
R36 12K欧 软启动电阻(因为手头没有12K,用了18K)
R25 1K欧 (完全炸毁,猜测)
PFC电容 120uF 420V

完工图

打上硅胶塞回去

修复后恢复12V输出,用电子负载拉到8A电流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算大工程了

网友:
内部胶很多

网友:
清理胶最麻烦了

网友:
看见这么多胶都头疼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啊,要我的话就直接淘一个二手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做工感觉不错,为啥会烧这么厉害呢。

网友:
坏的零件较多

网友:
这个东西看到坏的还挺多。

网友A:
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吗?
电容不容易坏啊。。……

网友B:
直接用一个服务器电源,当12V输出,电源压差小,保护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吗?
电容不容易坏啊。。……

这个电源是KMG电容,容量几乎等于0了。PFC好像就是会因为电容失去滤波作用,导致炸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个服务器电源,当12V输出,电源压差小,保护还多。。。

是的,这个电源就是在散热不好的条件下挂了。

网友C:
R18 0.75欧 采样电阻  值要再核实。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啊,要我的话就直接淘一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8 0.75欧 采样电阻  值要再核实。

楼主按说的,已修复,恢复12伏输出,那要是错了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坏了一堆元件,修起来挺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8 0.75欧 采样电阻  值要再核实。

确实,手误写错了。是R075

网友:
这么大功率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值得维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