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视盒子出了什么问题,还能用吗?

楼主(2024-12-02):
朋友的一个电视盒子,奇异果M08(不知道这个盒子的来历,感觉不是正品),朋友说以前能用,后来有一年多了没再用过这个盒子看过电视,最近想用它看电视,发现网络能连上,上面看电影看电视的软件也能刷新挑选电影电视那个界面,就是一旦按下播放,一直在缓冲,流量就是零,这个板块很多网友对机顶盒比较有研究,看看这个盒子是什么情况,还能使用吗或者能不能刷固件之类的?

看影视的首页能显示刷新,但是挑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播放一直缓冲不能播放

测了一下网速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说什么联系客服,朋友说根本不知道哪来的客服去哪里找客服

下面我给这个盒子拆开,本人对盒子没有过多的了解让大家看看这个是个什么盒子,怎么弄能看或者有没有使用的价值。

网友:
软件默认平台停止服务了吧,安装第三方看看,刷机要研究硬件电路板规格,刷机也相当于更改桌面和应用软件平台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片源了。

网友:
记得好像哪里说盒子之类的都完了。

网友:
现在有啥稳定可用的看电视直播的APP?

网友:
盒子也便宜,买一个去

网友A:
现在网络盒子的电视直播不都停了吗?你试试能不能看视频电影之类的?装优酷之类的试试。。。

网友:
用下载工具下载电影   如果源稳定下载速率可观   如果不稳定速度慢   如果无就是卡死的状态

不管什么盒子   什么APP  都是一个道理   它的源不服务了或收费了     盒子也就。。。    APP也就。。。

更新源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是很累

花钱买广电或运营商的服务  是最省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络盒子的电视直播不都停了吗?你试试能不能看视频电影之类的?装优酷之类的试试。。。 ...

不是看的直播,看的类似极光TV、奇异果、爱奇艺这些安装在盒子上的app软件里的在线电影电视剧综艺纪录片之类的节目,但是一直缓冲播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直播,看的类似极光TV、奇异果、爱奇艺这些安装在盒子上的app软件里的在线电影电视节目,但是一直缓冲 ...

直播就别想了。肯定是停掉了。

网友:
安装第三方APP

网友B:
恢复出厂,估计是网络设置的问题,不行的话看看芯片,刷个第三方固件妥妥滴。

网友C:
刷机      才是硬道理

网友:
应该是应用软件失效了,重新找最新版本!

网友:
奇异果应该是爱奇艺出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估计是网络设置的问题,不行的话看看芯片,刷个第三方固件妥妥滴。 ...

通用的CM201-2,我在本论坛找一个第三方的固件刷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      才是硬道理

我看只有刷机试一下了

网友:
片源都停啦!!!

网友:
那种由媒体定制的机顶盒没啥鸟用,跟乐视一样。就是一次性产品。你以为他是买产品赚钱,其实他们是推广自己的娱乐产品赚钱。硬件差的要死

网友:
这种检查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