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系统开机后弹出对话框 找不到Crt.dll

楼主(2024-12-02):
最近两天,win11系统开机后总弹出对话框(如图),然后关掉似乎也没什么影响。也用一个软件DirectX处理过,没有用,白花了19元钱,人家也不退。如何消除这个对话框?不解决继续使用电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l0Deec.exe,感觉像是中过流氓软件或木马病毒,遗留的

网友:
1.网上搜索下载Visual C++ Redistributable,安装,通常这个包括CRT.dll所有必要的运行库文件
2或者手动替换CRT.DLL
网上搜索CRT.DLL文件,有下载,然后放置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网友:
格式化 重装   看疗效

网友:
重装一下 解决99.99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简单快捷

网友:
查一下启动项里有没有这个l0Deec.exe,有的话去掉它试试看

网友:
不是系统进程,建议删除。

楼主:
谢谢各位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