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板天线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4-12-02):
最近几块钱买了一块儿蓝牙版,装在金属机箱里面,信号传输距离短,而且效果不好,准备加装一个外接天线,现在有个疑问,天线如何加装,引出点选在哪里合适?我买的是小辣椒双频蓝牙wifi天线。见图

网友:
这么切
还在网上找了同一款蓝牙模块的两种不同天线封装,足够参考了吧

网友:
不过那块板子的设计竟然连铺铜共地都没有,就这设计水平,估计引出来了信号质量也不会有多好

网友:
r2接芯 c1接皮

网友:
二楼方法可以一试,不过效果不会好的。

网友:
看上去设计的不是很好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热心网友的解答

楼主(2025-02-18):
最近看到了一个成品机的蓝牙外接天线图,大家看看这样是否正确。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