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手铁塔电池连上上位机可以读取参数,但是不能修改参数

楼主(2024-12-02):
咸鱼上买了一块2手铁塔电池,能连的上上位机读取和查看参数,但是不能修改保存参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改的   改完后按设置

网友B:
咸鱼上好像有买解锁方法的,好像要用485解锁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密码不对沒有权限

网友D:
他们说要用拓邦3.35版本的软件。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不对沒有权限

密码是123

楼主:
380元买的,充满跑2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改的   改完后按设置

改完后按了设置键,提示设置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好像有买解锁方法的,好像要用485解锁

买的就是解锁好的电池,不需要连小程序就可以自由充放电。另外上面就是用485连上位机后的各种参数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说要用拓邦3.35版本的软件。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有3.35版本的上位机软件么

网友:
板子是那种呢

楼主:
没拆开电池,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380元买的,充满跑25公里

标称容量是60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称容量是6020?

没错,60v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35版本的上位机软件么

论坛很多,要注册码。要么自己破解,要么咸鱼5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380元买的,充满跑25公里

不知道19.10是不是真实。如果真实的,380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19.10是不是真实。如果真实的,380不亏

380可以置换个60v全新的铅酸电池,可以跑差不多50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可以置换个60v全新的铅酸电池,可以跑差不多50公里

6020的铅酸换一套要500多,你这买的不会是铁塔的锂电池吧,容量衰减的厉害,正常6020一般跑5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