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菲尼瑞斯内阻仪做一个探测笔

楼主(2024-12-02):
前段时间为了验证网购电池的好坏购入了一台菲尼瑞斯内阻仪,随机自带开尔文夹,并另外购买一个电池夹具。

但有些场合,测内阻这两个工具都不合适,必须使用探针才方便,但又不想再花钱购买官方的探针(官方探针价格不低),于是就准备自己做一个。
做完使用效果还不错,分享给大家,供参考。

原料:网购的探针,直径2mm,长度10mm。

G12航空插头母头。注意菲尼瑞斯机身的插座就是G12的公头,所以必须买与之匹配的G12母头。

还有,就是家里装修电源线,剪了四段当作探针的笔身,纯铜线直径2mm左右,与弹簧探针尺寸相当。

将弹簧探针焊接到铜线上,注意调整与其为一条直线,然后将外面的塑料管撸到弹簧探针根部,只露弹簧探针。
最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用开尔文夹量了一下铜笔的线阻,0.54m欧。

焊接航空插头,经测试原装的开尔夹,1、2对应两根红线,3、4对应两根蓝线或黑线。线序不能错。

将对应颜色的线焊到航空插头接线柱上。
注意:
1、接线柱塑料不耐热,焊接慢了,会将中间的塑料热化掉!
2、线不能太粗,否则下面的管会套不上。我这里用的是从一个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剪的线,铜线的规格大概0.75平方毫米左右。线长55cm。

焊完后套上透明胶管,然后就可将插头复位了。

插头复位,拧好固定螺丝。

将四根线与对应的颜色的笔焊起来,然后用热缩管包一下。

完工,上机效果,中分

两笔互相短接测了一下,电阻居然显示为0(忘记拍照了),可能是算法将线阻抵销掉了,所以不用考虑连接线的线阻。
测了一节18650电池:内阻显示21.29m欧。

然后用官网购买的电池夹具测了一下,显示为:21.44m欧。因为每次探针测内阻的位置不同,显示也不同,但前面的整数一样,说明结果一样。

下面测一下这个诺基亚BL-5C电池的内阻,这种电池用开文夹和电池夹具均不能很好的测量,这个就发挥探针的作用了!

测量结果为136.96m欧,内阻不小,怪不得不耐用。

好了,来一个偏分特写

笔很小,收纳起来很方便!

(全文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这种电池是带保护板的。测出来的内阻还准吗?

网友:
双头测试针价格还是虚高 不像万用表笔那么白菜

网友:
针,不是很尖啊

网友:
看起来经济实惠,使用还挺方便。

网友A:
这种顶针里面也是弹簧,不知四个顶针接触电阻不一致有没影响

网友:
还能测手机电池内阻?

网友B:
构思不错,觉得如果黄表笔能够改成黑色热缩管套住就更加符合传统表笔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构思不错,觉得如果黄表笔能够改成黑色热缩管套住就更加符合传统表笔色彩。 ...

你讲的对,回头找个黑色的热缩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顶针里面也是弹簧,不知四个顶针接触电阻不一致有没影响

我量了,顶针的接触电阻差不太多,大概1毫欧左右,就算顶针接触电阻一样,四根线的线阻也不一定完全一样,但两个表笔短接电阻测试是0。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C:
表笔可以用中性笔芯

网友:
按照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为:探针,开尔文夹和电池架,所以一开始就应该买个原厂探针。另外,线序只要区分正负即可,电流和电压不用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可以用中性笔芯

哈哈,确实像中性笔芯

网友:
测手机电池内阻要绕过保护板才行

网友:
其实,不用探针直接用铜线效果是一样的,有可能线笔的阻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