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辣椒v35不完全拆机 奇怪的天线材质

楼主(2024-12-02):
小辣椒山寨机没有5G,如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433-1-1.html,按照网友建议拆开看看

整体图

上面用金属贴纸贴上了

掀开头盖骨,密密麻麻的天线触点

底部

这个贴纸是干啥的,底下三个点和喇叭负极是通的

底部壳子对比图

简单测量了一下天线和主板是通的,材质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没有收获,又装回去了,然后中框掉碴了,真垃圾这外壳质量

网友A:
这牌子还健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还健在么?

广告服务器还活着呢,系统全是广告,干掉广告app就不开机

网友:
和红米note1是同年吧。还有魅蓝。

网友:
小辣椒品牌这么多年,还活着。。。

网友:
小辣椒,还有活着啊

网友B:
1999年这种天线就有了。。。在那个拉线天线的年代
2008年以前国内山寨机主要用金属冲压天线与塑料热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9年这种天线就有了。。。在那个拉线天线的年代
2008年以前国内山寨机主要用金属冲压天线与塑料热熔。。 ...

这个不是贴上的,是一种磨砂的材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标称电压3.85V的手机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标称电压3.85V的手机锂电池

而且截止电压不是4.2,这个也比较罕见

网友:
银浆印刷天线!

网友D:
当年广告挺多的,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广告挺多的,现在。。。。。

广告服务器仍然活着,必须吃干抹净,如果adb删除广告app,那下次就不开机了,开机卡红色辣椒logo,只能祈祷不要低电关机

网友:
干掉广告app就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截止电压不是4.2,这个也比较罕见

高压电池,标称电压3.85v,截止电压4.35v,比常规电池的容量高些,但是寿命短。
有段时间这种电池挺火的。小米的4系手机,老款的薄型米万和5000充电宝用的都是这种高压电池

网友:
小辣椒这牌子居然还活着,不容易啊。

网友E:
看这个感觉后外壳还是蛮好拆的,红圈位置怎么还有个空

网友:
小辣椒这牌子居然还活着

网友:
这不就是那啥LDS天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感觉后外壳还是蛮好拆的,红圈位置怎么还有个空

像补光灯,焊盘只有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