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到货,这东西的做工给人的感觉类似玩具

楼主(2024-12-02):
难怪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不能拿来干活。

先说尺寸,不大,但是厚度不小,拿掉胶套以后还是有很高的厚度。

再说壳子,这货的壳子没人任何模具标识不说,还一个卡扣都没,拆完螺丝直接散架,这作风一点都不像个干活的家伙,跟玩具一个级别,还得是小厂的玩具…………

再看电路板,大佬都说了是个正常的国产货。

拆电路板的时候,那螺丝也比较打眼,螺距超长的细自攻丝,这个总给人一种看着就不结实的印象。

至于点亮屏幕的灯,还是费了点心思的,是单独的一块塑料,但是可惜没做散光点,还缺啥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也不熟悉屏幕光源的结构,最后的效果就是两颗明晃晃的LED从屏幕里透出来。

不得不说,模具的精度还真的可以,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随随便便弄了一下,有认真的人就会在一些地方加点细节,别的地方很潦草,一点都没有认真打磨过,如果有升级版做工应该会好很多。

弟兄们都说没图,拍几张给大家看看大小吧。
PS:手机直接上图居然是反的,晕菜中

和我的鼠标对比一下大小

比众仪的小不点102大点有限

但是厚太多了

对比一下大家熟悉的136B+,一下就变成弟弟了

厚度对比看看

哥仨排排队

网友:
考虑把led转90度安装,或用九十度折射导光板,屏幕就亮了

网友:
不都是玩具吗  贵的便宜的

网友:
手头有这个玩具,非常怕干扰,测量开关电源会死机,看上的是可以测量大致的电感量(误差比较大),可是用几天电感档不能用了,求修复检修思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无图无真相....没有图,你说个寂寞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天宇的东西走的低端市场,属于能用的。

网友:
好歹上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只要价格便宜,炮灰就是炮灰,要求别太高,毕竟说不好哪天就烧了,丢了,之类的

网友:
不是一代神机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没有图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我买了的退了,一个是屏幕左面可能是背光模块,有一条比较宽的竖黑带,另外一个是某些测试,对开关电源测试,有时候数值跳动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的问题,已经退货了

网友:
谁有测试会跳动的开关电源,可以寄给我试试  我是遍了手里的开关电源  变频器  对讲机干扰都做了,没有出现乱跳 死机等问题

网友:
我这个T21L目前也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与6年前拆过的0660版T21D相比,除了换了一个主控外,做工用料配件等有一丝一毫的提高吗?所有的提高都来自与主控自身性能的提高,实际BUG更多了,用料还更差了,走线水平也退步了。

网友B:
退货级的外观
刚看不会修老法师推荐这个表,看了楼主这个评测,果断打消念头,实在太太太丑啦
众仪虽说硬塑料壳子质感,好歹便携性好,这个是两头不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货级的外观
刚看不会修老法师推荐这个表,看了楼主这个评测,果断打消念头,实在太太太丑啦
众仪 ...

我很喜欢这个转盘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6年前拆过的0660版T21D相比,除了换了一个主控外,做工用料配件等有一丝一毫的提高吗?所有的提高都来自 ...

跟21D相同的外壳,转盘虽然布线会磨损,但是,最起码有一点点金色了,21D转盘没镀金,而且过孔在刀位中间。21D牛屎芯片。所以,用料做工退步不存在啊,毕竟是一个系列的表,最次也是半斤八两!功能和速度上21D就没法跟21L比了,所以,怎么看,性价比21L也比21D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