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哪位大神给看看哈

楼主(2024-12-02):
杂牌黑片 试了几个工具不开不了
FLASH 上一个字也没有   认盘 就是 做系统报错  想重新开一下试试
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Total 4 Channel
Total 2 CE
Total 1 Die Per CE
4 Plane
Total 8 IntlvChNum
16K Page Flash
2304 Page
504 Block
--------------------------------------
gbsCardMode = 0x02
Disable Internal Interleave
Enable Interleave
2-Way Interleave
Single-Die
--------------------------------------
gbsFLParam = 0xFE
TLC flash
Sync Mode
Toggle Mode
Reliable Mode
Multi-plane Mode
Primary CMD
--------------------------------------
gbsFLOption = 0x1F
Enable Multi-plane Read
Enable Multi-plane Program
SLC mode switch command: 0xDA/0xDF
Enable Cach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
Extend Erase interval = 5*100us
TLC Shallow erase fixed = 1 (Disable)
SLC erase patch = Disable

Fix Device Temperature : 35
CPU Clock : 425MHz
Flash Clock : 200MHz (DDR-400)
Flash Control Driving (WE/RE/CLE/ALE) : AA
Flash Control Driving (Schmitt trigger window) : 00h
Flash DQS/Data Driving : AA
Flash DQS/Data Driving (Schmitt trigger window) : 00h
Flash DQS/Data Driving (Control ODT) : Disable
Extend tWhr2*(N+1), N = 0
Partial Scrub Time = 30 ms
Flash Output Driving Strength : Default (02h)
Flash ODT : Disable
Disable SSC
Enable Thermal Throttling
PHY TX Pre-emphasis for Gen1 : 6 (06h)
PHY TX Pre-emphasis for Gen2 : 6 (06h)
PHY TX Pre-emphasis for Gen3 : 21 (15h)
PHY TX Amplitude for Gen1 : 68 (44h)
PHY TX Amplitude for Gen2 : 68 (44h)
PHY TX Amplitude for Gen3 : 96 (60h)
PHY RX Equalizer : 00h
Read Scrub Check Size : 16 (32 MB)
Disable DAS LED Invert
Read Count Threshold : 20
SLC Read Count Threshold : 50
Max Dual Mode PE Threshold : 300
Wear leveling Threshold : 100

================ CID BUffer Setting ================
00 |  23 00 64 00 00 00 04 03  :  A0 00 20 01 22 00 00 00
10 |  00 00 20 00 AA 00 AA 00  :  AA 00 AA 00 AA 00 AA 00
20 |  AA 00 AA 00 00 08 00 08  :  05 06 78 00 00 1E B8 0B
30 |  02 07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 |  82 CC 00 00 06 06 15 44  :  44 60 00 31 60 24 0E 64
50 |  07 10 00 05 00 00 14 01  :  2C 00 64 00 52 4E 57 53
6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32 00 00 00
70 |  20 20 20 1C 1D 21 2A 2E  :  16 12 16 01 D4 5E 53 01

楼主:
搞定了  ,intel b17  找到了个 0628的固件。
再弱弱的问一下 如果指定容量512G的规划可以开出470G 如果自动容量的话就开出440G   容量小是不是会稳定一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intel b17  找到了个 0628的固件。
再弱弱的问一下 如果指定容量512G的规划可以开出470G 如果自 ...

跑一下RDT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RDT

是开成512的跑还是开480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