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工频逆变器带取暖器在200w档位有噪音

楼主(2024-12-02):
取暖器 4 个面,每个面 2 根发热管,一个开关两两个档位,一个开关控制相邻的两个面。只要开最小档逆变器就嗡嗡嗡的响,开另外一个档位 500w 就没声音,特地用简易示波器测了下波形,不懂。用高频逆变器没声音,但是把高频逆变器管子烧了

网友A:
没过载保护?烧了说明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载保护?烧了说明质量不行

应该没过载,不知道为啥原因会响,为啥高频逆变器还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过载,不知道为啥原因会响,为啥高频逆变器还搞坏了

人的耳朵都听见响声了,是不是震荡频率降低了,有可能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吧

网友:
工频正弦波逆变器输出使用的是工频变压器,接入负载使用半波整流会造成硅钢片磁饱和。。。
但一般性变压器输入电压低,且线圈有一定直流电阻。即使饱和瞬间电流也不是那么大,可能保护电路动作或者没烧。。。

高频的应该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理说200W不会烧,满载长时间可能就保护了。。。
个人觉得接电感负载高频的容易坏,比如电锤,电动机,重型电钻。阻性的没问题的。。。

网友:
冬天到了 各种取暖器登场

网友:
现在的取暖器都搞的这么有档次了

网友B:
取暖器抵挡一般都是串的二极管,也就是半波负载
大部分工频逆变器驱动板都是单极调制,在接半波负载时变压器声音会很大而且驱动板发热量会不均匀,不建议长时间这样用。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可以买双极调制的驱动板自己改,这样带半波负载变压器就不会有异响,驱动板发热也会均因。

网友:
这是测试逆变器吗

网友:
取暖器这么高级的吗?

网友: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不会是产生了共振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楼主拆开看看有没二极管

网友:
200w档位有噪音说明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暖器抵挡一般都是串的二极管,也就是半波负载
大部分工频逆变器驱动板都是单极调制,在接半波负载时变压 ...

半波耗了,半波憋回去了?整坏了。

楼主:
拆开看看是不是二极管整的

网友:
取暖器都有线路板了

网友:
测试逆变器的

楼主:
确实两个开关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C:
螺旋电热丝寄生电感损耗,逆变器来不及保护烧管。建议改电热器发热丝,变成车载低压专用。油车没必要电热器,发动机有很多废热,新能源得需要入门电热器,贵的内置热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电热丝寄生电感损耗,逆变器来不及保护烧管。建议改电热器发热丝,变成车载低压专用。油车没必要电热器 ...

不是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