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 SSK飚王移动硬盘USB3.0数据线 ……

楼主(2024-12-02):
  刚才导数据存盘  用了另一个移动硬盘数据线  感觉拔插不顺畅  点了滴AZ防锈剂  还是那样  就在那里来回插了一会  导完数据  突然看见硬盘盒接口铜板那里 好像有个格子变大了  手电筒一照 擦  铜片都挤歪了 ,突然想起 以前给数据线插头滴过502  是嫌他胶套有缝隙 , 应该把数据线铜弹片粘死, 而且经常干这事   得改  ……

这是SSK原带的  手感比较柔 ,刚找了一下  西数的略硬朗  当年屯几根  ……

网友A:
感觉线径有点小,3.0的可以用粗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线径有点小,3.0的可以用粗点的。

走数据的细点没事,走电流的才要粗

网友B:
直接改成TYPEC呗...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和我移动硬盘的线一样

网友:
还是质量不行

楼主:
SSK 飚王线  应该不如西数

西数的当年屯几根  上阵 ……

网友:
坏了拆的码

网友:
感觉做工还行

网友:
还算可以的了。

网友:
数据线不要买纯TPE材质的,沾汗水跟高温容易老化,容易坏。买那种合成材质,类似橡胶材质的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成TYPEC呗...

麻烦啊,要加vl160这种芯片识别正反插

网友:
数据足够了,又不是大电流

网友:
以前买过不少SSK的外设,个人感觉SSK还可以,比国内普通品牌靠谱。

网友:
可以加点粗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