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翠面包机不通电维修记录

楼主(2024-12-02):
柏翠面包机,周末想揉面时,都倒好面粉和水了,插电,居然没有听到;“滴”的声音,控制面板也没有显示。拆开检查电路板时,由于外壳铁皮很锋利,右手被割破几道血口,代价挺大了。运气很好,从电源线输入开始检查元件,过热保护保险,二极管,然后查到电感,这电感的电阻无穷大,立即找出以前曾想维修微波炉开关电源而购买的电感,找了个接近的332测试,电阻很小,原来的个头比备件大很多。所以度娘后决定并联两只,更换后通电,听到清脆的“滴”一声长鸣,复原外壳,又搁置了,因为维修前已经手搓面团 :)

网友:
电感是因为太热被烤坏的吗?

网友:
一加一大于二

网友A:
两个电感并联的总电感公式:1/L=1/L₁+1/L₂。(L是并联后的电感,L₁、L₂是并联前的两个电感。这个公式类似与电阻并联公式。L=(L₁×L₂)/(L₁+L₂)。电感是储存电能的电子元件,电感并联后,总电感变小。

网友:
不知为什么这电感最容易坏。

网友:
电感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坏的,难道是供电质量有问题。

网友:
电感并联好像很难计算,楼主百度的什么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感并联的总电感公式:1/L=1/L₁+1/L₂。(L是并联后的电感,L₁、L₂是并联前的两个电感。这个公式类 ...

目前能用,我也觉得应该找2只比原值稍微大一些的并联,像电阻并联那样。原来是打算先串联再并联,但只并联两只色环跟原件一样的332,也能开机,就没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