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吸顶灯 卡扣的 改造

楼主(2024-12-02):
      这个卡扣拆下来后,总是忘记如何装上去,上传留个底。原来只能扣最上面一层,比较松。将扣子折一下,就可以扣中间的扣子了,下压的力度大了不少。

网友:
塑料的容易碎

网友A:
这个不就是用尖嘴钳子稍微往中间掰一下就好吗,这样的大力,估计老化的塑料受不了。

网友:
这种塑料容易坏,一般弹簧弄软点。

网友B:
我以前的厨房也是这种灯具现在换成罐胶外置电源的超薄LED平板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用尖嘴钳子稍微往中间掰一下就好吗,这样的大力,估计老化的塑料受不了。 ...

不行的话,装回上面那个扣也行。装上面那个桩柱, 压簧太软太软,灯会 垂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厨房也是这种灯具现在换成罐胶外置电源的超薄LED平板灯了。

那个也有 压扣,只是方式不同

网友:
这种卡扣遇到塑料老化的话灯会掉下来

网友:
为善于改造的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