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智能手表的表带怎么这么容易断啊?

楼主(2024-12-02):
手表买来没有多少2年,实际戴的时间很少,就这样,表带还断了,太不耐用了!

哎!又是一个,计划性报废消费!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原装几百大洋,,老5家有金属款有2种,,3元 或5元的,,磁吸的。。感觉不错。几个垃圾佬哪里淘淘也有橡胶款。

网友:
中国人就是聪明

网友:
材料差,尤其是塑料材质的,我的表差点就因为这给丢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有没有可能是厂家故意设计成这样,过保修期后不久就坏。
类似于我买的飞科电吹风,刚过保修期一个多礼拜,坏了。
还有,佳能 EOS 40D 的原装手柄,关键的扭紧螺丝居然用塑料做,结果很多人都中招了。

网友:
材质问题,我以前有个卡西欧是亲戚国外带回来棒子产的,戴了一年多表带断了,专柜买了条日本产的,戴了3,4年都没事
这几年我表都换金属表带,戴着舒服还耐用,硅胶,皮的我只有冬天能接受 ,天气稍微热点就觉得闷

网友:
材质实在太差了

网友A:
塑料包铁,包的少了软但不耐用,包的多了硬可能用户人喷
反倒是4楼这种铁转普通表带的设计更合理一点,建议你试试。
另外相对于磁吸或者是卡扣这样的固定方式,我一直在想为何没有人设计一个魔术扣式的表带,这样对于胳膊不同的人来说也就是一个粘多粘少的问题,并且长短还可以自己随便裁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包铁,包的少了软但不耐用,包的多了硬可能用户人喷
反倒是4楼这种铁转普通表带的设计更合理一点,建议 ...

你可拉倒吧,那容易松寿命还短...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网友:
三块智能手表,佳明飞耐时5,2019年到现在,正常。苹果5S同样如此。另一块宗教品牌的,前年断了。三块表的购买时间相差不到一年,平常戴是飞耐时5

网友:
偷工减料节省成本了。

网友:
拼夕夕一条表带几块钱,款式随意换,颜色随意选.

网友:
手环和手表这种表带易丢失

网友:
塑料的本来就不解释,易损件,不透气,换真皮的吧

网友:
我给小朋友直接换的不锈钢的,抗造

网友:
建议换金属的或者编织的,比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包铁,包的少了软但不耐用,包的多了硬可能用户人喷
反倒是4楼这种铁转普通表带的设计更合理一点,建议 ...

那个什么米兰尼斯的磁吸款就可以这样啊,手多粗就吸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什么米兰尼斯的磁吸款就可以这样啊,手多粗就吸哪里

磁吸的前提是材质需要是铁的或者是钢的,这就对冬天或者高寒区的人很不友好了,而魔术扣这玩意是纺织产品,不至于让人感觉冰冰凉,心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吸的前提是材质需要是铁的或者是钢的,这就对冬天或者高寒区的人很不友好了,而魔术扣这玩意是纺织产品 ...

搜了下你要那种也有,但是牢固和耐用估计比较差,家里魔术扣的东西都禁不起折腾,比如笔记本电源捆线的魔术扣,撕拉多了就不行了,特别现在这种短绒的魔术扣,不如小时候那种魔术扣耐用,但确实不容易勾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