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零碎松香再加工

楼主(2024-12-02):
零碎的松香,利用起来

看上去比纸盒舒服多了

网友A:
请教一下,一直用的焊锡膏,松香更好用吗?

网友:
道长终于炼出了丹

网友B:
加点酒精融化了才好用

网友:
我用风枪吹的都变黑了

网友:
我是用尖嘴钳钳住放燃气灶上面烤

网友:
加热台啊,这东西我有好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C:
这种松香刚买来就用的话,炭化比较严重,做酒精溶液也有沉淀,放在阴凉处存放30年再用会好很多。前些日子我买了氢化松香,虽然贵了点,但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之前一次买了半斤,放盒里铬铁烫化

网友:
搞点95的酒精泡起来。慢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点酒精融化了才好用

加什么纯度的好?

网友:
加点酒精或凡士林

网友:
放个蚊子进去,会不会做出琥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一直用的焊锡膏,松香更好用吗?

松香腐蚀性最小吧,就是清理比较麻烦而已。一般都是用一字螺丝刀轻轻地铲掉大部分,少量残留的用酒精棉花擦拭清理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松香刚买来就用的话,炭化比较严重,做酒精溶液也有沉淀,放在阴凉处存放30年再用会好很多。前些日子我 ...

30年?? 我还在吗......

网友:
他们都说加酒精,要不生抽、老抽、耗油都加点吧

网友:
不知这种拧的方便还是抽拉的盒子方便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各位大佬的方法都挺好,松香助焊效果不错就是焊完的余量不好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松香刚买来就用的话,炭化比较严重,做酒精溶液也有沉淀,放在阴凉处存放30年再用会好很多。前些日子我 ...

氢化松香一样发黑,而且它对铜线上锡效果,明显没有普通松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