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一代兴泓维9205万用表测评!

楼主(2024-12-02):
9205名气不用说,质量不用说,大家都清楚!
最近这些年,又陆续推出了很多新款的9205!
前段时候,发现有一款充电版的9205,买了之后,放了好久一直没空玩,今天有空拆了玩玩!
1节可拆卸的18650电池供电!带Type-C充电接口,没电了可充电或者直接换电池!这点必须好评!
另外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就是红色背光提醒功能,比如,测高压,通断等,会有红色背光提醒!
其它就没啥了,还是9205那个味!
用料做工还是跟以前的一样差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是几十块钱,这做工用料跟众仪,天宇等,根本没法比,精度也差好多!通断挡反应也慢,二极管挡电压低,量程小!屏幕可视角度也不好,表笔座很浅!大电流挡没有保险丝!
类似这样的9205,好多卖五金工具,搞维修的都在带货。唉!

楼主:
应该是SD750X系列的芯片,重新校准一下,精度看上去比出厂舒服一些了。

网友:
我总觉得0660这种单片机还不如7106,不喜欢过了1.5K就到零的这种交流特性

网友:
18℃

楼主测表停不下来

网友:
这种表大众化,价格便宜接受的人群多。

网友A:
买来多久就退不了货了吧,想知道这块表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多久就退不了货了吧,想知道这块表的归宿

桌子底下。

网友:
这个挡位太多了,不够清爽。

网友:
直播带货的抽成约30%,就像以前的电视购物,靠信息差仅推些高价低质的垃圾

网友:
宇宙的尽头是带货,可悲可叹

网友:
我翻出一个十几年前的9208,做工用料还是很不错的,现在一对比差太多

网友:
电池设计比较有特点,建议其他厂家效仿。

网友B:
其实,不用评测的,有那个钱,不如买点吃的,它会误事啊
我还是喜欢ut33这种便宜的,丢了也不可惜,耐用,精度也过得去,一般人够用,速度就差一些了,反应速度慢,9205那种欢乐表,你量瞬时出现的电压,它反应不过来,提示为0的,怎么用?

网友:
楼主也可以带点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评测的,有那个钱,不如买点吃的,它会误事啊
我还是喜欢ut33这种便宜的,丢了也不可惜,耐用, ...

这些一丁点的小表 比如这个和830系列的 不带自动关机  常常就忘了关 跑电就跑没了;
在用的BM8300Z小表,胶皮套的是同厂830L扒下的 两节7号电池 用了一年多了 常忘记关 最近才耗完电。
有一台屏坏了 没地方买...... 理论上是跟福记15 17的屏定义相同,但是这个的尺寸太小了。

网友:
我加了一个一键开机按钮,每次自动关机后就不用转拨盘了,却点是关机档不能按按钮,会短路电池,但也能改进

网友:
这是用大电池盒固定在主板上 掩盖主板上元器件数量稀少的事实,

网友C:
菲尼瑞斯感觉是个人都带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菲尼瑞斯感觉是个人都带货

示波器表一般五折能买来。。。

网友:
亮点就是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