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炸管的电源修好了,经过研究,还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24-12-02):
之前发了一个炸管帖子求助(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872-1-1.html),也没得出个所以然,然后死马当活马医,换了烧坏的2个功率管和共阴极二极管和一个电阻,电源竟然复活了,所以继续折腾。

经分析,电源不工作是因为芯片启动后保护了,重新把芯片的234脚的电路图画了下:

这是正常启动时,测得各处的电压,此时,Q5的CE导通,D13正向截止,5V电压由R29和R19分压,计算得到4脚电压是0.38V,和测试一致。

如果断开R34到VREF 5V的引脚,电源就会保护(上电开始有电压输出,很快就成0V了),分析原因是因为3脚的供电没有了,所以保护,此时测得3脚的电压是0,4脚电压是2.92V,说明,稳压管D13工作在稳压模式,4脚高电压导致芯片占空比为0,电路无输出(此处为何3脚影响到4脚电压,我还没搞清楚原理)。

看了一下明纬350-27的电路图,发现其有从输出端VCC到4脚的回路,而我这个电源并没有从输出反馈到4脚的回路,可能改可调电源与一定的局限性。

再附一张7500芯片的电路部分截图(未改动的),方便大家理解:

从电路图来看,输出电压大概是2脚电压的5倍(PR1中位的时候),VREF的5V由R30、R34分压后,在2脚为2.5V,所以输出是12.5V左右。由于上次炸管,是我将R30换成了可调电位器,且其接地端悬空接到了数控电压控制0-5V,目的是测试一下,2脚的最低工作电压,结果炸管了,不知道是因为2脚电压过低炸管,还是因为接地悬空接到了数控电压控制脚的原因,反正不敢再做这方面的尝试。

这次我又想到一个新办法,将7500芯片的2脚挑起,直接接数控电压控制0-5V,结果还是失败了。当2脚悬空时(未接控制面板),测得输出电压变成了24V,2脚电压由21V左右(这里眼花了,后来量是2.1V),也是吓我一跳。壮着胆子把数控面板接上了,输出没有了,数控面板调压也是无效。我分析了了下原因,2脚悬空时,输出的应该是最大电压,接上数控面板后,2脚电压变成0,所以电路又保护了。所以,我猜想,7500是否是只要电路保护,即便是2脚再升压,芯片也不能恢复工作,除非是断电重启。于是,我又做了个实验,在面板不接的情况下,开机,然后将2脚接地,这时候,发现电压又24V变成0 了,即使是我断开2脚的接地,电路也不能恢复,只能断电重启(要等电路的电放完,再通电才能正常),这个实验貌似是证明了我的猜想。这就能解释,为啥开机的时候2脚是低电压,后面无论怎么折腾,芯片也不能工作的原因吧。

到这,虽然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原理渐渐是清晰起来了,我的下一个方案就是对1脚动手,如果这个电源不能从0V起调,那么我可以尝试找到他的最低电压,然后从最低电压开始调节,这个思路应该是安全可靠的。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跟大家共同探讨学习,希望大家能发现我没有想到或者分析错误的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我如果改的这个电源发一个帖子,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很有研究精神

网友:
炸管都不怕,diy精神!

网友:
卖家没有教程吗?

网友:
楼主再思考几天就能成大师级别了,点赞

网友A:
这是直接实验,没有原理讲解吗?

网友:
真的好有研究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实验,没有原理讲解吗?

你结合我第一个帖子看,大概能理解,当然要有一些知识储备,原理是大神讲的,一般人讲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支持折腾!支持研究

网友:
恭喜,思考与动手能力都很强

楼主:
发现一个大乌龙,C5的B和E我搞反了,自己的事还是要靠自己,这下电路比较好理解。另外,还得出了电路不可0V起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7500芯片的原因,别的7500不知道咋样,我这颗7500的2脚比较端不能为0电压,一旦为0,整个芯片就保护了,无法启动,所以,准备换成494试试。

网友:
厉害了,还会画图

网友:
我记得7500是可以用tl494替换的 所以原理套用tl494电源改造方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