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7B+的40MΩ档偏小怎么调?

楼主(2024-12-02):
我这台F17B+的电阻档最高量程测量值一直偏小一点,比如10MΩ电阻(标定10.02MΩ),测试起来只有9.9MΩ

随便换个其它的表,哪怕几十年前的DT930F,表现都比这个好

出于强迫症,我也试着做过一些尝试:
1、调整输入端的10M电阻(实际是4个2.5M圆柱电阻串联),有效果,但导致我的4V、40V电压量程误差过大放弃,毕竟我也量过这4个2.5M电阻是很精准,串联值刚好10.000M,所以放弃这样改了;
2、优化芯片10倍量程输入端的1M+100K+1K电阻为标准理论值的1.111M电阻(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518-1-1.html 万用表分压网络中的1.111MΩ),按理说这个电阻是改善4V档分压比例用的,应该不会影响到40MΩ档,结果是4V、40V电压线性度确实没问题,包括400mV档偏大的问题也稍有改善,但量10M电阻时,原来是9.95M稍小一点,更换后还更小,变成现在的9.9M甚至9.89M,洗板干燥无果;

3、怀疑输入端有漏电,大阻值(GΩ级别)并联后造成偏小,为此专门买了修总推荐的兆欧表,可以看出电压档输入阻抗10.01M没明显问题,交流电压档输入阻抗>20GΩ,说明插座那里没有漏电问题;

之前修总有发一个讨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653-1-1.html [手持表] 之前有人问过福禄克15/17B电阻档能不能校准的问题!),里面真是高手过招引人深思,也学到不了少东西;
而F17B+从原理图上看是类似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不破坏电压档精度的前提下稍微优化下40MΩ档的精度?

网友:
别搞了,福禄克的17b+ 101 107也就那样了,我有好几台,温漂极大,测量电阻1m的还以为是表坏了,还有117c也是的,福禄克117c是0.5的精度,测量电压冬天5.000v,春夏25度时候5.005v,虽然不超差,我也以为坏了,又买了一台115c,放在冰箱,彻底明白了,低端货还是低端货啊,福禄克的低端不能买,

网友A:
这个就别折腾了,我的也偏小几个字。
一般受潮腐蚀漏电可能会导致大电阻异常。可以先清洗一下看看,如果不是这些问题,那可能就是正常的。我见过的15/17B+,基本上印象里,测10M都在9.90-9.98之间。而且这表测10M稳定也慢,1秒钟之内的值还接近10M,稳定后就偏低了

网友:
怀疑20G的输入阻抗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40MΩ档有问题,其它正常的话。可以调整10MΩ输入电阻,然后校准dc4v。校准方法福禄克官网有手册

网友:
追求精度,还是上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40MΩ档有问题,其它正常的话。可以调整10MΩ输入电阻,然后校准dc4v。校准方法福禄克官网有手册 ...

我试过加电位器调输入电阻,不过影响电压精度,出现3.0v校准准确后,10.0v往上的电压误差很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别折腾了,我的也偏小几个字。
一般受潮腐蚀漏电可能会导致大电阻异常。可以先清洗一下看看,如果不 ...

受潮确实有影响,比如对板子哈口气甚至会让读数降到9.7M以下,我注意这点后用洗板水处理并烘干,不过始终低于10M,最好也就9.5M,看来这个表高阻值档是普遍偏小,可以死心了。

网友:
调不了,别调了,耽误时间。

网友C:
漏电了,要么PCB要么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了,要么PCB要么刀盘。

漏电方面我用兆欧表打高压测过表座,在20G欧以上应该没问题,倒是芯片输入管脚之间绝缘存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加电位器调输入电阻,不过影响电压精度,出现3.0v校准准确后,10.0v往上的电压误差很大的情况。 ...

我说的是如果只有40MΩ量程不准。如果是你所说的那么肯定不只这一个档位量程有问题。

网友D:
根据《15B+/17B+/18B+ Calibration Manual》手册来看,17B+的10MΩ档分辨率是0.01MΩ,精确度1.5%+3,有效读数范围9.82-10.18MΩ。
所以,你的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17B+实际是17B的减配版本,理由如下:
1、17B中10MΩ档的基准电阻是由一个9.76M、一个470k可调电阻串联而成,虽然只有1%精度,实测温漂应该在75ppm;17B+基准电阻就粗糙得多。
2、17B的10MΩ档的基准电阻网络对应的电流回馈电路中,由五个1%精度的200k串联,得到较为精准的10 μA电流;还电路中并联了两颗1.1k功率电阻和一颗1K电阻,进一步弱化温漂引起的电流精度问题;对照17B+电路,干脆就略了。
3、再看17B的分压电阻网络,4V档是10K:100k:1M,40V档是1k:100K,通过56.2k电阻配合4.7k可调电阻可以很容易校正误差,说明选择电阻时应该是做过匹配;17B+减化严重,校准过4V、400mV后,400V可能误差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15B+/17B+/18B+ Calibration Manual》手册来看,17B+的10MΩ档分辨率是0.01MΩ,精确度1.5%+3,有效 ...

介绍的很详细,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15B+/17B+/18B+ Calibration Manual》手册来看,17B+的10MΩ档分辨率是0.01MΩ,精确度1.5%+3,有效 ...

2和3两点有待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15B+/17B+/18B+ Calibration Manual》手册来看,17B+的10MΩ档分辨率是0.01MΩ,精确度1.5%+3,有效 ...

原来是这样啊,还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15B+/17B+/18B+ Calibration Manual》手册来看,17B+的10MΩ档分辨率是0.01MΩ,精确度1.5%+3,有效 ...

15/17 也有些版本没有可调电阻

网友A:
15/17B+多数2.5M精度一般,偏高的占多数。比如我这个总电阻10.03M,会导致测量10M偏低几个字,电压挡也偏低(电压校准可以弥补一下)。我给10MΩ并联2GΩ电阻,测量10MΩ就准了,电压挡估计也会提高几个字。电压可以重新校准,再拉低一些,应该也不会偏差太多。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7B+多数2.5M精度一般,偏高的占多数。比如我这个总电阻10.03M,会导致测量10M偏低几个字,电压挡也偏低 ...

感谢修神的建议,手头正好有两个1GΩ的电阻,试着串联再并联到10M电阻网络上,另外再把主板洗了一下,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电压档测量比原来高了一点,10V变成10.04V,重新校准了一下,还算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和3两点有待商榷

与我的描述有关,因为华为电脑不能上传图片,另外个人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