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硕240W笔记本电源,看看做工用料(ASUS A20-240P1A)

楼主(2024-12-03):
前几天买了一个剪线的华硕240W笔记本电源,体积不大,分量还行。不算轻。到手反正也要拆开重新接线,所以顺手分享一下做工用料如何。图中输出接口我已经换了XT60。后级输出容量实在是少了点又加了一个1500UF 25V。一共3470UF,想加也没有地方加了。

1、电源正面

2、背面,20V,12A,240W

3、壳体是用超声波焊接,要用螺丝刀慢慢翘起。

4、拆开后的整体图

5、散热铜片正反面特写,铜片比一般的电源要厚。

6、电源电路板正面

7、电源EMI滤波部分。

8、扁形整流桥,参数大概在15A 800V。

9、扁平PFC升压电感

10、PFC开关管和二极管。用导热胶封住了。散热片也是用了铜的。

11、大电容180UF,450V。看不到具体牌子。

12、谐振电感和电容

13、扁平主变压器。另外一张是芯片供电电容,220UF 25V

14、两颗输出滤波电容,大的1500UF 25V。小的470UF 25V。两颗并联。

15、同步整流MOS管用的是贴片,在电源底部。怕复原麻烦所以就不拆开了。

华硕的品质整体用料还是不错的。遗憾的是没有拆解后面的芯片。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
最后改成了这样,加了两个风扇。大功率也不怕了。只要热量能散出来,里面的元件寿命就长很多,故障也少了。

网友:
做工非常好,养眼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估计发热应该挺大。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玩意儿做工好与不好看表面只能一部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B:
台达的手笔,没得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手笔,没得说的

同意,这些玩意做工好的基本都是台达代工

网友:
大品牌的一半都做工比较好,但是某些不能说除外。。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货,看着不赖

网友:
看着就很舒服很养眼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群光电能和台达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估计发热应该挺大。

发热不大,因为用了LLC所以效率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手笔,没得说的

是台达代工的。大厂大部分都是

网友:
难怪这电源贼重贼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