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可能把暖气加上换热器,作成一个储水式热水器?

楼主(2024-12-03):
把家里的电热水器大桶里放一个S型弯管,多转几圈,这个管子进出口接上暖气。

这个热水器是不是不插电也可以用了?水温30度左右就挺好

网友:
我记得有那种换热式暖气!

网友A:
能量守恒,不插电怎么会热?如果电热水器保温好,可以用的时间稍长,但很快就凉了,毕竟有热交换散热。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这个换热器小了效率不高,大了占地方,而且受暖气水温影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量守恒,不插电怎么会热?如果电热水器保温好,可以用的时间稍长,但很快就凉了,毕竟有热交换散热。 ...

确实是能量守恒,偷暖气,他家热了,邻居家就凉了,有人查的。

网友:
可以利用阳台太阳能的储水筒换热,就是这个筒需要竖着装,

网友C:
有这样的暖气片,我买过,河北产的,暖气片里面是弯弯绕绕的铜管,我用来替换掉卫生间里的小背篓。

网友:
这样制作要达到水温30度是可以的,要想水温高,最好是热水包需要加热的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能量守恒,偷暖气,他家热了,邻居家就凉了,有人查的。

装这种肯定是他家先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能量守恒,偷暖气,他家热了,邻居家就凉了,有人查的。

现在很多楼房暖气烧得太热了,之前住的楼房,回家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在家只能穿短袖。不得不把暖气关小点。
而且这种换热的水只是洗脸刷牙用,一天减少不了多少热量,即使热量有点微小的损失,水也都进入下水道,一部分热量还会传到楼下各层。
所以,影响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样的暖气片,我买过,河北产的,暖气片里面是弯弯绕绕的铜管,我用来替换掉卫生间里的小背篓。 ...

搜了一下,果然有。不过这种是生活用水走铜管,不是储水式的,出水水温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