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38主控编程器问题、小米3增强版克隆磁盘问题

楼主(2024-12-03):
TF卡转接小板、插入读卡器可以正常刷机点亮、不过这种方案太麻烦、
看到有卖6438主控的编程器就淘了一个、如图1
winhex软件直接克隆备份好的底层包、焊接完后无法正常刷机是什么鬼、

同一个芯片、同一个盒子、用读卡器克隆出来的磁盘可以正常刷机点亮、
用这个6438编程器就报错、克隆过程很顺利也对比了一下出来的数据好像也一样、有没有知道的大佬解答一下、
盒子是、小米盒子3增强板、

网友A:
还有boot,csd分区,winhex不行的。

楼主:
编程器上换了两个三星的芯片了 8G和32G、都是可以正常克隆磁盘、就是不能刷机、感觉是少了引导文件、

这是之前的读卡器和转接小板方案、拆了看一下、读卡器是牛屎封装的用这个克隆出来底层数据就可以正常刷机

网友B:
不懂,不过那个报错翻译一下呗...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C:
克隆软件用的啥?建议winhex,以二进制读取复制扩容,分区啥的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克隆软件用的啥?建议winhex,以二进制读取复制扩容,分区啥的不会改变。

就是winhex直接克隆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过那个报错翻译一下呗...

这个报错是没有识别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boot,csd分区,winhex不行的。

我看他们也是用安国6438 U盘板方案克隆磁盘、他们也是小米3盒子

楼主:
此贴终结、需要写入底层boot分区才能引导开机、
开始用读卡器恢复出来的、是机器本身的闪存所以自带底层boot数据、克隆了磁盘就能正常用、
但是如果更换新的EMMC需要写人底层boot才能做到、一般的USB设备都无法支持、需要专用的编程器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C:
克隆软件用的啥?建议winhex,以二进制读取复制扩容,分区啥的不会改变。

二进制也不能克隆boot分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需要写入底层boot分区才能引导开机、
开始用读卡器恢复出来的、是机器本身的闪存所以自带底层boo ...

看了你的帖子才恍然大悟,我就是用原机顶盒母盘用winhex克隆新盘,怎么也不启动,后期猜测是因为boot分区没有克隆的原因。  如果拆掉的闪存焊接到U盘板上,然后格式化了boot分区还在吗

网友:
很明显,是高安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