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活动赠送的手持小风扇居然是个残次品

楼主(2024-12-03):
一个活动赠送的手持小风扇居然是个残次品

不知名品牌的小风扇,一个活动的赠品,用不到一段时间就给人感觉很难启动的样子?
已经被我拆开确定内部电芯是18650的了。

搞不懂一个男孩为啥要拿粉色的,何不赠给我女儿?

电芯已经换过了,不过是我的库存电芯,不过这电芯貌似体质不行,带不动3、4档。

风扇电机确定是无刷电机,看这中间的圆圈就知道无刷机芯挺大。

不含无刷电机的时候可以完美启动,四档无碍。

芯片不知道型号,记得是被打磨还是我没去注意。

好吧,光速打脸,IP6351,这不是充电宝的杂片吗?

期间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4档电流高达1A+,所以没有大动力的电芯还真带不动。

建议朋友入手YW电芯,带焊片和不带焊片的,不带焊片是另一个可换电芯的风扇用的。

之前在店家那买过电芯给手电钻用的。

直接换上。

新动力芯就是好,完美带动四档。

功率太大,直接在桌上换了个角度,被焊锡丝挡住了,不然估计可以起飞。

可惜的就是无法无损拆,卡扣还是断掉了。

组装好后的样子。

给风扇充电,自带的芯片好像功率不太大,充了一晚上才充满,也体现了新电芯的容量挺大。

就是不知道粉色适不适合男孩,要是不适合,可否送给我女儿呢

网友:
居然不是才次品,才是正常句式

网友A:
活动赠送的物品一般都是便宜货,甚至是样子货、假冒伪劣货。

网友:
四挡噪音大不?

网友:
相对来说算是良心了

网友:
这款风扇有个底座呀,难道小气到底座都舍不得一起送了吗?

网友:
嗯,必须投诉他,风扇电池不给力,还不送底座,必须差评.

网友:
这个小风扇是公版的,普遍的问题就是电池不行,用好的电池成本下不来,所以可能用的是拆机且比较差的电池,几次循环以后就不太行了。而且这种风扇最大档的电流比较大,品质不够的电池带不动最大档位。

网友:
反季节维修

网友:
再生塑料,不知道是否安全?

网友:
我有两个粉色的手持风扇,吃饭的时候给女儿 吹一下

网友:
这种小风扇最垃圾的就是那个电机,电刷薄如蝉翼,用不了一年必磨断。

网友B:
居然不是有刷?太意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动赠送的物品一般都是便宜货,甚至是样子货、假冒伪劣货。

装机风扇4绕组十字铁芯,齿槽转矩脉动明显。楼主有刷齿槽转矩脉动噪音小,可惜连碳刷都不用,超薄电刷易磨损,适合低功耗静音设备,可以升级成小300三相绕组无刷,噪音比单相十字无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有刷?太意外了

我也意外,居然是无刷,只是动平衡不好,4档容易跳走。

网友:
说不定那个男孩子有一颗少女心呢

网友:
1、这个绿皮电池非常差劲,pdd买了8节组了一个充电宝,标称容量2.5*8=20安时(理论20*4.2v=80瓦时左右),实测只能充进去40+瓦时的电,所以单节实际容量应该在1500毫安的样子;
2、我买的4680充电宝标称25000毫安能充进去近90瓦时的电;
3、

网友:
觉得PCB用料做工还可以嘛。。。有主控芯片的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
找厂家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