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振荡检测电路

楼主(2024-12-03):
震荡时指示灯亮

频率32.768,实际上不是,可能是负载小拉的频率偏了吧,我不懂

不震荡,指示灯就灭了

网友:
看不明白,3个bjt组成正反馈?

网友A:
坚哥,你这个比不上20年前的手机信号闪烁灯先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哥,你这个比不上20年前的手机信号闪烁灯先进呢

哈哈,实验而已

网友:
交流微信号检测还是很有作用的,我曾经开发过几款芯片差分输出接口的检测设备,就是利用芯片内差分输出对的交流微耦合功能做的,在差分对高端输入100Mhz@3.3Vpp信号,在差分对低端接收到约0.8Vpp弱信号进行整形得到直流,然后用电子开关进行逐组拉低和放开这样所有物理电路的耦合特性开路和PIN间连锡都能检测到.

网友:
大神请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690-1-1.html

网友:
飘逸漂移中

网友:
没加拆标啊

网友:
这个手持示波器看着不错!好多钱买的?

网友B:
实验项目挺多,好像在研究什么项目。

网友C:
波形看着很好啊。

网友D:
楼主不发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发一下电路?

版主不让我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看着很好啊。

哈哈,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项目挺多,好像在研究什么项目。

根本不是,哈哈

楼主:
小实验,加什么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样子

网友:
小目标加小标,大项目加大标

你看椰树的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