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有偿维修索尼FDR-AXP55

楼主(2024-12-03):
哪个大神能修这玩意,有偿,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抖音上那些维修大神不太敢信,咱们坛子里的大神才是真大神,靠谱!目前问题给i我的感觉是光圈无法打开,因为移动摄像机到有光的地方,机器边上有点光透入。问题肯定是不大,我不敢拆coms。

网友:
你感觉是光圈无法打开?那就切换到手动光圈看看~

网友:
不便宜的机器,别贸然diy

网友A:
图片上显示屏这位置的目镜是什么作用的?这个可以录制4K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显示屏这位置的目镜是什么作用的?这个可以录制4K还是很厉害的。

这机器自带投影,只是亮度很低

网友:
网上找教程自己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自带投影,只是亮度很低

这个功能估计很鸡肋。

网友:
手动光圈看看、某宝找家修理店寄修也可,现在全新港版的索尼FDR-AXP55,4千多元,还挺保值、、

网友:
漏油,排线断,驱动机构损坏这都是比较明显的故障,相对来说好排查。要是电路部分分损坏就麻烦了

网友:
对的 那些所谓短视频大神  修好就发出来装个比  没修好就默不作声   哪怕有也只几年才几个

网友:
1、光圈叶片粘连,2、光圈驱动部分故障,3、光圈驱动电路故障(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