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他们说usb插座长期通电,不安全

楼主(2024-12-03):
于是我把我的带usb的插座改装一下,加了一个开关。
原插座是两个usb-A,一个typec,把其中一个A口改成了翘板开关,用来切断usb模块的电源。终于可以让它长期……吃灰了……

网友:
不安全是绝对的

网友A:
我觉得插座自带USB完全就是鸡肋。

网友B:
楼主这个充电器胎low了,该有的都没用,长时间通电不妥。

网友C:
还不错如果换成那种透明开关带led指示灯的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如果换成那种透明开关带led指示灯的就更完美了。

这种小开关好像没有带指示灯的,带指示灯的开关个子都太大,装不下。我本来想加装一个指示灯挨着开关,但是里面很难固定LED,还是算了。

网友:
单独的充电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插座自带USB完全就是鸡肋。

自己充电也无非是把充电器插在插座上吧,他们把它集成在插座上有何不可。至于它的质量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10块钱以内的不适合充手机平板,但是充一下LED灯,手电筒,充电宝,剃须刀还是可以的。我用手机试了一下,电流可以超过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充电器胎low了,该有的都没用,长时间通电不妥。

这个插座几乎是白送的,要花多少钱去买,我是不愿意的,都知道它们的德行。

网友D:
带USB墙插适合宾馆、酒店客房使用,方便没有随身携带充电器的旅客

网友:
还是想办法加个灯,要不然女人充了半天没充进电,有你受的。

网友:
改的不错。在加个指示灯直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USB墙插适合宾馆、酒店客房使用,方便没有随身携带充电器的旅客

有道理。这样不用担心充电器被人顺走。

网友:
改得严丝合缝,这种USB口很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无法充电,只能整个换掉,很浪费

网友:
看这做工,能省的都省了,,只能充充不值钱的小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插座自带USB完全就是鸡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插座上的USB充电一般不怎么样,建议你把手机原装的充电器做进去会好点

网友:
质量不好的电器,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就算白给也不能要。